[滑翔机]
AX电滑问题。怎么感觉动力不大~

楼主(2010-08-07):
昨天刚送到。晚上加班看着样胖胖的帖子组装起来了。浆绝对没反。
用的是3S 1500 20C
电池
。拿在手里差不多有70%左右的油门。感觉向前的拉力不大。看着浆用那个O圈固定着,而且O圈不是太紧非常容易就按上了。不敢全油门怕浆飞出来。把我小命带走~~~
全部安装完后,我把飞机拿手里又试了次。还是老样子。我都怀疑了。这么重,那么小的拉力可以飞不~~
新手,只玩过小塞~~~~
是不是我的疑心太大了。。

网友A:
放心丢出去吧,好飞的很

网友B:
机翼升力够大 动力足够 飞吧 没事

楼主:
那等天好了。就去试试。。希望可以爽飞~

网友C:
ax的滑翔机不是前拉的呀兄弟

网友D:
AX拉力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飞起来还是挺好的,特别是大油门的时候,声音很!

网友E:
可以换的APC6x4桨,动力提升非常明显、、、耗电增加不多,但是 有竞速机风范、、、如果是很新的手,不要手忙脚乱、、、胖胖大元帅教我的,她的也是这个桨、、、

网友F:
有不把少后推的桨装反了,结果是桨反了,电机也是反转的,向后有风但没有推力。注意桨的有字面冲机头方向。

楼主:
浆没反。有字的朝机头。。。不会是电机转反了把。转反那应该没前推力。应该是后拉力是把

网友G:
这机机起飞要全油门,配3S 2200 20C的电池重心就差不多了,我的配1800的电池都觉头轻。(现在被我改成V尾了)

楼主:
我用1500的电池。塞在最前面。。在机翼1/3处,也就是加强的碳杆那里。刚好平衡。。
怎么你需要2200的。。是不是我的中心错误了~

网友H(2011-05-14):
解答
老苦说 1300的电池放靠最前面放 2200 放最后面

网友I:
接收放后边,2200电池放前边

网友J(2011-06-29):
我的AX动里挺足的,用的是2200 20C 11.1V的电,还挺强劲的

网友K:
注意后推机的螺旋桨很容易装反 呵呵

网友L:
机机全油很可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1-07-31):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