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指教!“手”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刚刚入魔(450),师傅让我玩美国手,不知美国手和“脚盆”手具体差别在那?摇杆各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A:
美国手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升降和副翼,对于直升机来说就是右手控制整个十字盘也就是右手控制前进后退、左右飞。
脚盆手,是右手油门、副翼,左手方向和升降,十字盘需要两个手控制,适合飞F3C
玩直升机飞3D话,美国手动作比较好做,控制直观和真直升机的控制方式相同。当然脚盆手练好了飞3D也没问题。相对美国手,初学者不易上手。后期3D动作也稍微难点。所以你师父让你玩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