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20 BIG LAMA 飞不高,上下打浆

楼主(2010-08-07):
请问的的E020 BIG LAMA 用原装电池飞不高,换了20C的电池最多飞2分钟,是电机问题吗,如果是怎么判断哪个电机出问题了。如果需要换电机有推荐吗,最好有淘宝链接,如果换无刷电机还需要调整电调吗,我才开始玩新手,请大家多指导,谢谢啦

网友:
看看 电机热不热

网友:
电机退磁了

网友:
副翼的舵机,连接杆默认是插在第三个孔上的,移到第二个孔,打浆的概率就会小很多。如果移到第一个孔,任你怎么飞也不会打浆了,不过侧飞的灵活性也会降低一些。

楼主:
电机很热

楼主:
如果是电机退磁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电机退磁就换电机啰,还有怎么办

楼主:
电机已经换了,还装了一对散热片,可是发现机身抖的很厉害。是什么原因?拆了还是会抖。

网友:
抖是轴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已经换了,还装了一对散热片,可是发现机身抖的很厉害。是什么原因?拆了还是会抖。

难道是AB桨装反了?

网友:
抖肯定是双桨或主轴弯 都可以手工修复 我那个曾经弯着主轴都照样飞 手底下勤快点多打舵,微操作就成 不影响

网友(2011-08-17):
大lama热量也很大啊,

网友:
支持一个,顶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