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球头扣松旷了怎么办吗?

楼主(2010-08-07):
想知道球头扣松旷了怎么办吗?
QQ: 312544755
20楼公布答 案吧。别太多了。

网友A:
 用火轻轻烤!

网友B:
一般松些没关系,厉害的话还是换了的好。

网友C:
一个字“换”

网友D:
新手"换", 老手"502"

网友E:
换,100个起落就要换掉的~~
那玩意磨损很厉害,是要经常换的~~

楼主:
我既然说了,就用不着换。
502不好掌握,多了少了的。

网友F:
这东西还是换了放心

网友G:
这样有意思么?

网友H:
真的很没意思。扣子就多少钱:loveliness:

网友I: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把扣子换掉你想想有多大工程

网友J:
换了吧 不炸鸡什么都出来了
你说呢 楼主

网友K:
滴点胶 别太多

网友L:
或换,或捏扁,或涂胶.

网友:
球头扣5分钱一个~~~

网友:
就是。。。。。。     拆一个!换一个!

网友:
用打火机烤几下就行了,如果太紧了再用球头刀扩一下,我JJ上所有松掉的球头扣都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现在公布答 案吧!

我的做法:

找一根细棉线,绕到球头扣里面,系上。

球头扣稍微松,绕一圈;
              中度松,2圈
特别松,3圈。

楼主:
楼上说的 都对
换新的,表面上是最好 的办法。但是不能为了2个球头扣 发个快递吧。
快递不光需要钱,还需要时间呢。

这个办法,1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 都对
换新的,表面上是最好 的办法。但是不能为了2个球头扣 发个快递吧。
快递不光需要钱,还需要时间呢。

这个办法,1分钟搞定

还自己顶自己都来了……

网友:
怎么系。?具体做法呢`?

网友:
里面涂一层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