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床吸盘 吸力问题

楼主(2010-08-07):
我前几个月买的那台 磨床   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惑着我   就是磨东西  老是爱变形   (都是不超6毫米的薄板)    当然我也考虑了很多因素   砂轮 和切削量 等因素都已经排除    目前我又怀疑 我那磨床  吸盘是不是 力量太小  工件稍有热变形就会脱离磁力 而翘曲    今天想查一下怎么才能  检测我那磁盘时不是磁力太小    上网查了   有些卖永磁吸盘的  都强调 磁盘吸力是100n /cm2   不懂这个指标 怎么能做出来    我那是电磁盘   用什么办法  我才能知道  他地磁力大小        请大家出招

网友A:
就算磁性大也一样,磨削薄板是个难点,就象车床车细长轴,钻床钻深孔一样.
磨床磨削薄板据说是两面分磨,少进,多换面,可减轻变形,还不是不变形.

网友B:
热变形局部的应力是很大的,如真是,可考虑磨削量小点,冷却液流量大些

楼主:
是不是 用一块  横截面1平方厘米的铁块   吸在磁盘上  用普通 称来拉   只要在拉脱离的瞬间 称上的读数  就是表明  磁盘的拉力大小事多少了能    但是我怎么能 和淘宝商家上 标称的 100N/CM2 哪个数 来换算呢   大家别笑我  上学太少  真的不懂这个

网友:
那个指标看着象是每平方厘米100牛吧
你用个准确一点的弹簧称,在吸盘上吸一个2平方厘米到3平方厘米的铁块,要厚一点的,后面用弹簧称拉,就能大致看出,然后除一次就得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变形局部的应力是很大的,如真是,可考虑磨削量小点,冷却液流量大些

谢谢回复   我目前 基本上把  其他原因都排除了   砂轮用的最好的  每次用前都用修笔修的 很锋利    冷却液流量也很大    进刀量也很小了   目前就是总想磁盘有问题 但是也不知道 多大的磁力才算正常    主要是我以前也没看到过别人磨床磁盘到底多大力量  对这东西也不懂     目前我用一块20*4*200的白钢片  吸在磁盘上  用很大力气可以 横向从磁盘上推下来    不知道正常磁盘 是不是都能这样做到了

网友:
正常20*4*200这么大面积是推不动才对的

网友:
你是用的氧化铝沙轮吗,和沙轮和被磨物的材质是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
试磁力大小,角度很重要,一定要垂直拉,1CM2的面积100牛相当于10.2公斤,20*4*200平面面积为40CM2,垂直吸力达408KG,侧推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4MM薄板达不到那个值的,你试试用强磁铁吸铁皮和用同一块强磁铁吸个厚铁板试试.

网友:
和砂轮磨料有关系

网友:
这跟磁盘的磁力大小关系不大的.
在磁盘和工件间放层有弹性东西(注意保护防止事故发生),这是我花了几个月让磨工解决的问题.

网友:
1,砂轮材质有关。
2、与冷却液有关。(是不是没用冷却液)

网友:
与磨床本身精度有关,与吸盘无关

你在磨削时,可以精磨一下,再精磨,加一点切削油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算磁性大也一样,磨削薄板是个难点,就象车床车细长轴,钻床钻深孔一样.
磨床磨削薄板据说是两面分磨,少进,多换面,可减轻变形,还不是不变形.

对的,是否应该这么理解,因为是磁性固定,薄板的弹性又较好,所以有应力变形的薄板在磁盘上是平的,拿下来就又因为弹性,而恢复到自由状态,所以应该是减少吸力,可以下面垫厚平铁板(弹性体不知道可行否,也可以试试),结合旁边放低于加工薄板的定位体铁块,然后双面磨~~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的,是否应该这么理解,因为是磁性固定,薄板的弹性又较好,所以有应力变形的薄板在磁盘上是平的,拿下来就又因为弹性,而恢复到自由状态,所以应该是减少吸力,可以下面垫厚平铁板(弹性体不知道可行否,也可以 ...

在产品下垫铁板后磁盘对产品没有一点磁力的...没人敢开磨床的.
产品在自由态下大部分是不平的,有变形,产品下面垫弹性体是利用在磁力的作用下弹性发生变形而减少产品的变形,磨后去磨产品另一面,磨几次过后使用产品在自由态下是平的.

网友:
你说法因不是吸力问题,一是你的接触面是否平,还有就是最基本的,你的磨床校过水平没,磨床不象车铣,一定要完全校正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产品下垫铁板后磁盘对产品没有一点磁力的...没人敢开磨床的.
产品在自由态下大部分是不平的,有变形,产品下面垫弹性体是利用在磁力的作用下弹性发生变形而减少产品的变形,磨后去磨产品另一面,磨几次过后使用产品 ...

呵呵,产品不固定当然不行,变飞刀了,我的意思是要薄壁产品在自由状态下磨削最好,但要定位,可以采用下面放稍微厚的平板,侧面打孔用螺钉挡板定位,与蛤蟆夹的原理类似,如果产品上有孔的话,还可以增加定位销,定位销与孔间隙配合,为增加吸附力,还可以在产品下端面涂上油,采用双端面磨削,这不是我想出来的,金属切削手册上就有的, 你说的下面垫弹性体是另一种方法,下面可以垫纸、布、橡皮等,工件弯曲较大的,凸面向上先磨,双面磨,效果也可以,
另外磨料硬度要低,粒度要粗,组织要松,也可以在砂轮上开槽
砂轮要经常修整,保持锋利,减少切削热
使用较高的工作台速度,小的垂直与横向进给量,磨削液供应充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同你说的磨料硬度要低,粒度要粗,组织要松,就是砂轮本身硬度要低,这个概念要分清楚,磨粒硬度与砂轮硬度概念不同,砂轮硬度低它就消耗的快,不容易堵住砂轮的孔隙,砂轮自然不会钝化,砂轮的突出粒就比较锋 ...

 ,呵呵

网友:
磨薄片就是要勤翻面,一开始半磁磨再无磁加两边挡块磨,最后是加全磁磨。还要注意温度勤修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