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大家,这个飞机怎么改

楼主(2010-08-07):
偶是个菜鸟,现在想改改这个灰机,打算就留个机身其他什么都改,学学玩航线。在小空间也能玩。所以问问大家这灰机改4通怎么改,要用到什么型号配件?当然连买配件的买家连接就更好了
希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先在此谢过?
翼展500mM,机长390,尾翼22,机身最宽处31

网友:
占个位子等高手~~~

网友A:
这里有个贴是改无刷的,机和你的差不多,设备不便宜。想知道哪有卖的话自己搜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6434&highlight=
改有刷也行,动力要用12mm的有刷减速组,2.5克舵机,微接等。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飞机 不过是 灰色 的 买回来就没飞起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贴是改无刷的,机和你的差不多,设备不便宜。想知道哪有卖的话自己搜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6434&highlight=
改有刷也行,动力要用12mm的有刷减速组,2.5克舵机,微接等。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飞机 不过是 灰色 的 买回来就没飞起来过

我这个飞没问题,就是不好控制,所以想改改

网友:
如果用微型机设备,只要把双发并联,加电磁舵。
这个翼展用大桨,大电机,3.7克舵机也可以试试。

网友:
飞机看起来不错.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很多年了吧?

网友:
飞不起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