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1加9254感度问题!!

楼主(2010-08-07):
请问大家401加9254 一般飞行感度是多少啊!!!
我的401加9254一般飞行感度调到98不追尾,调到100有一点追尾!!!这是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没一定的, 在不追尾的情况下,感度尽量调大为好.

楼主:
忘说了!!之前没用二合一,二合一刚装上,飞了几圈感觉感觉有点怪,调锁尾感度,调到98也没追尾!
二合一上没加降压线!!5.81V!!

网友B:
9254是吃4.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