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压花工具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0-08-07):
大学的时候到学校的工厂金工实习,
最后是做一个锤子作为作品交差。
锤子把有一道工序是压花,
就是用一个网纹模子抵住车床上锤子把压出手柄网纹来。

我的问题是,那个模子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你是说挤压刀?
我这里以前都是自已做,然后整体用气炬淬下火(硬度一般)
后来都是直接购买成品刀具.压花刀用的少,主要是工艺上费事.费时间,以前能花三五个小时搞个小零件,现在都不带修的,直接购买成品部件安装,省人省时,费点钱,可别的都省出来了,而且修理的东西用的时间不一定长,至少购买的带保修.

网友:
车坯、铣槽、淬火

楼主:
怎么做的呢?

不像是铣出来或者铸造的。。
纹路比较细。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挤压刀?
我这里以前都是自已做,然后整体用气炬淬下火(硬度一般)
后来都是直接购买成品刀具.压花刀用的少,主要是工艺上费事.费时间,以前能花三五个小时搞个小零件,现在都不带修的,直接购买成品部件安装,省人省 ...

网友:
我的一个同学就是从成量出来自己办了个滚花刀的厂,生意还不错
怎么做的还不清楚,反正应该有的床子都有。

网友:
刃具加工 很多是吧材料先搞软 热处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