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II 最低频的是多少

楼主(2010-08-07):
要玩潜艇,必须买低频遥控器,本人又爱面子所以拥有大屏幕的JR 9XII被我看中,想知道能买到的9xII 最低频的是多少??

楼主:
最低只有35MHZ的9XII吗?

网友A:
JR有车模用的27M高频头,可以使用在9XII上面,不过需要分开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有车模用的27M高频头,可以使用在9XII上面,不过需要分开购买。

谢谢提示。
但是,6通道以上的27M接收机,恐怕不好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示。
但是,6通道以上的27M接收机,恐怕不好找吧???
不要说6通道以上,就算是6通道的27M接收机也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6通道以上,就算是6通道的27M接收机也难找。

难找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厂家做8通道27Mhz接收机呢?
制造27Mhz设备在技术上好像很高深的样子,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找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厂家做8通道27Mhz接收机呢?
制造27Mhz设备在技术上好像很高深的样子,是吗?
用27Mhz玩航模是非法频率,难道要厂家们知法犯法吗?请向我国相关管理机构投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7Mhz玩航模是非法频率,难道要厂家们知法犯法吗?请向我国相关管理机构投诉吧!

你从哪里或者那个帖子看见有人说过“27M频率玩航模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