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4通翼龙,嫌翼载荷太小,速度太快,可不可以自己加点翼面积?

楼主(2010-08-08):
之前飞惯了火焰,前几天实在炸得不想再修了,于是买了个新上市的4通翼龙,

开盒一看,晕了,1100的翼展比火焰的1240长度短了一大截不说,宽度也短了至少3厘米,水平尾翼也小,垂直尾翼顶多只有火焰面积的三分之一(看照片看不出来大小,买到后的确有差异)

我是2200mah 3S电池,2212电机,加一套FPV装备。之前飞火焰只要1/4油门就能平飞了,但是用在这个翼龙上,大约1/2油门才能平飞,而且速度较快

真是杯具了..感觉FPV还是低速点好吧,可不可以用KT板在机翼两端再加10厘米的翼展呢?

加到两端和加到机翼后面、哪个比较好呢?(我把它改成3通了)
还有啊,在前面加了翼面积后,是不是需要把水平尾翼也按比例增加面积呢??

老大们来给建议吧~~我都要疯了~~

网友A:
山寨翼龙95元的那个   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翼龙95元的那个   是最好的

能否PM下地址啊, 谢谢

网友:
样子挺可爱的,呵呵

楼主:
问题是不好飞呢

网友B:
偶买火焰或为FPV载机之前就考察了这个机器,在看到娇小的升降和方向舵、无上反角的机翼,偶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买火焰或为FPV载机之前就考察了这个机器,在看到娇小的升降和方向舵、无上反角的机翼,偶放弃了。

我自己在机翼连接处下方垫了一条泡沫,于是就有上反角啦~~~
昨天刚给它加大了机翼,两边各加了8cm x 35cm的KT板!!呼呼,手抛试了下挺好飞的!下午正式试飞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