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数控车部分准备开工,欢迎大伙进来多提宝贵建议(新增图片及视频)

楼主(2010-08-08):
如果有朋友不明白过程的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6165&extra=&page=1

数控雕铣部分已经成功了,对付铜铝这些没什么问题,作品也发给大伙看了,当然也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近日,数控车部分的关键元件已经到手了,所以准备开工做微型数控车的部分,但由于知识还是很贫乏,工具不齐,所以在此希望大家能够各抒己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好使在下可以多学点知识,少走些弯路!当然也欢迎批评,只要不骂人伤人就行!

关键部件,高精度1:11的行星减速头,体积是90X90X80毫米,由于还没上机,暂时是检查不出有间隙,法兰输出,在使用上很灵活,可以另外加发兰盘。外观上有些磕碰,但从里面的润滑油来看,应该还是很新的,生产年月是2006年12月。

网友A:
预祝LZ的数控车也像雕铣一样的好。
   另外:LZ的摄像和照相的水平很高啊。

楼主:
这是减速头自带的输出轴,通过6个螺栓连接到输出法兰上,输出轴底部有精确的定位台阶跟法兰轴定位。

输出轴底部的定位台阶,直径是24毫米

输出轴径20毫米,底部是59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祝LZ的数控车也像雕铣一样的好。
   另外:LZ的摄像和照相的水平很高啊。

老工人速度可真快啊!谢谢您的鼓励!这次没有去借相机了,直接用单位上的SONY  DVD201E摄像机的拍照功能,勉强对付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工人速度可真快啊!谢谢您的鼓励!这次没有去借相机了,直接用单位上的SONY  DVD201E摄像机的拍照功能,勉强对付一下。

有单位真好,我是一根钻头都要到市场买,以前还在成量工作过,呵呵

楼主:
这是减速头的伺服电机及整体结构部分。伺服电机编码部分已经损坏,打算用变频器驱动,于是发帖求助看能不能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但得到的答复是有些人説可以,有些人说不可以,由于手头没有变频器,而且由于1:11的减速比的缘故,伺服电机至少要6000转以上,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哪位好心的大侠如果有变频器的,能否转让一个或者借一个变频器给我试试?主要是经济原因,怕买来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位真好,我是一根钻头都要到市场买,以前还在成量工作过,呵呵

这位兄弟,我的单位跟现在玩的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管是多少跟钻头螺丝什么的,我也一样要去市场上去买。

楼主:
这是把减速头放到小机上的初步效果,左边是减速头,右边打算再找一个尾顶,现在用一个纸盒和一枝笔代替一下看看效果!
现在关键部分是卡盘不知道怎么选比较好,一是手紧卡盘,一是自定心卡盘,直径有50、65、80的卡盘,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
如果用手紧卡盘,需要在输出轴上车丝和定位台阶。如果用自定心卡盘,那么就要车轴套和连接法兰盘。这两样我似乎都没办法解决,哪位朋友原因帮一下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我的单位跟现在玩的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管是多少跟钻头螺丝什么的,我也一样要去市场上去买。

你理解错了,呵呵,其实我很支持你的车铣工程,正在看你的微型铣的帖子

楼主:
这是最新铣出来的效果,由于相机比较差的原因,效果表现出来,实际上比照片上的效果要好非常的多。
大家还可以看这里的效果对比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8603&extra=&page=2

网友C:
那个减速头 应该HD 减速器
查资料输入最大3000转 里面是脂润滑 高速下阻力很大
这种减速本来是设计为不是高速的 是高精度的
楼主这样用有些勉强

伺服电机普通变频驱动问题 不好给你说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减速头 应该HD 减速器
查资料输入最大3000转 里面是脂润滑 高速下阻力很大
这种减速本来是设计为不是高速的 是高精度的
楼主这样用有些勉强

伺服电机普通变频驱动问题 不好给你说能不能用

首先谢谢你的建议!你说的没错,从你说的情况来看,你是个高手,确实里面的润滑脂的阻力很大,另外此减速确实也是不是为了高速运转,但在业余DIY的情况下,可选的零件不是很多,而且在工具不齐,在尽量降低复杂性的情况下,只好选择此零件作为我的数控车主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现在我的想法是尽量使主轴最大转速能达到600转/分钟,电机转速在6000转的样子,在业余情况下也应该可以了,另外此减速头可以做到全密封,可以把里面润滑脂改为摩托车的机油,这样的话阻力会大大减轻,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请您多提宝贵的意见!
至于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的问题我也估计是比较悬一点,其实我的第一方案还是用直流电机,而且价格也会比较便宜一点,只是麻烦的是直流电机基本上输出轴都是8毫米的,我这个输入齿轮套的直径是10毫米的,又要找方法把8变成10,还有就是用直流电机整体长度会增加不少。

网友D:
这个hd减速做4轴还可以,做主轴转速不够吧?
看上去回转空间有点小,z还可以上升吗?
变频器 驱动伺服电机 目前未见成功的例子

楼主:
回转有80以上,Z轴还可以上升,可分成两级上升。

网友E:
我试验过 小电机200w  转速6000  1:3减速后 带50卡盘,用雕刻刀改的合金车刀,很爽。你这个减速不行,用皮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hd减速做4轴还可以,做主轴转速不够吧?
看上去回转空间有点小,z还可以上升吗?
变频器 驱动伺服电机 目前未见成功的例子

你我都忽悠完了,我就收下这个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验过 小电机200w  转速6000  1:3减速后 带50卡盘,用雕刻刀改的合金车刀,很爽。你这个减速不行,用皮带吧

能说一下为什么不行吗?欢迎大胆拍砖!别怕我痛!
另外就这减速头方面我有两种考虑,是考虑后的折中的办法。一是做车床主轴,通过改进一下达到每分钟600转的样子应该可以,不知道做车床最高转速600转是不是太低?当然我不是用来车钢的,主要用来车铜铝、塑料什么的。二是打算用来做A轴,卸下直流电机,换上步进电机,以步进电机物理分辨率200线来计算,那么乘于11,等于2200的分辨率,如果细分有效的话那就更高了,所以说做些简单的分度应该可以了。如果把减速比弄的太大的话,那么做车床主轴就太慢了,如果减速太小的话,一个怕力矩不够,另一个作为A轴的分辨率就太低了,所以选这个减速头也是经过考虑,不是乱来的。

网友E:
其实 买个1:30以上的谐波做a轴,弄个简单的直流皮带调速做车才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 买个1:30以上的谐波做a轴,弄个简单的直流皮带调速做车才是好办法

晕! 如果这样要增加多少钱啊?还有复杂程度要增加多少啊?如果富裕,那我还不如直接买车铣了!

楼主:
做了个电机连接座

楼主:
接着发图片

楼主:
接着发图片,现在论坛发图片好像有问题,不得不分几次发!

楼主:
减速头声音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法兰盘晃动大约在0.015的样子。

网友:
减速比大了点,车小东西转速上不去没实用价值,还是D分度头合算些。

网友:
变速器很好。用到别处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这个声音是在打滑里面,LZ用手抓一下看看。。

不是打滑。用手抓不住!不知道减速头是否都是这样的声音?

网友G:
声音是大了点。。。。我有一个1:13的,声音比你这个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声音是大了点。。。。我有一个1:13的,声音比你这个小很多。

输入齿轮没装好的原因!现在是觉得减速比太大,虽然精度很高,间隙感觉不到,但是做车床还是太慢了一点,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吧!或者换80的手紧卡盘也行!

网友:
等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