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游标卡尺能量出齿轮模数不

楼主(2010-08-08):
想根据现有齿轮买几个配套的 无奈不会测模数

网友:
根据模数量过公法线 不知道能不能用卡尺量模数 顶一下 楼下帮忙解决

网友:
方法1,如果是机电市场买话,拿实物去配一下
方法2,网上买的话,卡尺量一下齿深,再除以2,基本就是模数(比实际模数大),要精确的话,要查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再根据说明的去测量,去书店,找书,找到同型齿轮的说明,相机、手机拍下,或笔、纸记录,或脑袋记下,或买下书,随你
方法3,上图,标测量的方法与数据,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在单位经常用方法2去测量齿轮的模数或设计齿轮模数,因为有卡尺有书,再有,齿轮模数好像整数的用的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根据现有齿轮买几个配套的 无奈不会测模数

m=Da/z+2

网友:
(齿数+2)*模数 约等于 齿轮外径
自己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a/z+2

这式小了个括号

楼主:
欧了 谢谢各位

楼主:
刚才试算一个我儿子玩具上电动机齿轮 是0。6 哈哈 再量下能和他咬合的大齿轮验算下

楼主:
这次是0.602哈哈 还算准

网友:
教LZ个方法,如果不是需要什么详细资料的话,百度或谷歌搜下就可以了,我经常这么干

楼主:
我搜过 关键字整错了

网友:
可以的节圆直径等于齿数乘以模数,全齿深等于2,25乘以模数!综合起来算下!

网友:
不懂不懂,这个要学

网友:
简单的算法就是齿轮的外径除以齿数就约等于模数,然后远整

网友:
直径=齿数+2X模数
经常用
量齿深的话,对于比较小模数的量不到实际尺寸

网友:
这个记下了,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