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救,恒龙坦克3818

楼主(2010-08-08):
启动的时候左面慢2秒才动,动了以后就和右面一样了,但是一启动就向左转,然后才正常走,这也不走直线啊,愁死了
我把马达连接接收器的线左右对换,试过了, 换了以后, 就是右面慢2秒, 是不是接收器有毛病?
求大家帮忙啊!

网友A:
遥控器有个 左右调节的开关 你看看是不是没调好

网友B:
说明波箱和机械部分正常,两边性能一致,电路部分有问题,调整遥控器上方向杆的微调,不知道如果是不带-1的有没有微调。

网友C:
意见同99兄~

楼主:
有微调,调过了,怎么都不行,我X了

网友D:
有些毛病只有替换着试试,不行拆个别的坦克上的功能板来换上或换个遥控来试试,试过了再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