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大量12、3元的辉胜9克舵机,真的辉胜还是假冒的?

楼主(2010-08-08):
最近发现淘宝上大量只卖12、13元的辉胜9克舵机,商品介绍里面一般都专门说是“黑色QC”标,配套的齿轮是1.5元一套。同时还有好多卖25元的辉胜9克舵机,配套齿轮是5元一套。感觉里面好像有点猫腻。记得原来我买过不少辉胜9克都是卖23、25元一颗的,那这些12、3元的辉胜9克是不是假冒的?

网友A:
12.3元  的是辉胜的  但拉力不好   容易坏   个人不建议你买

网友:
小型 中型固翼机,用12元的辉盛够了。

大型或者好点的固翼机,用银燕舵机。

直升机,只推荐好的金属舵机。

不要买所谓25元的辉盛舵机,大多数,其实就是12元的舵机。骗人的。

银燕舵机挺好,也才25。

网友:
好小子上照样用···没啥事
玩好点的固定翼的话还是小心点吧

网友:
我来说一句,飞450来,一直用辉胜SG90舵机,从25元到12元都用过,没觉得大的区别,一样好用,一样长寿,平均都可以飞300个起落以上,当然,我只飞450悬停和航线。也拆开对比过,电路板,电机外观上是一模一样的,应该说不是假冒品, 最近进了一批据说是采用空心杯的19元辉胜,电机外观和12元的普通电机一模一样,下次炸了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
500-800克内的固定翼是可以用的:loveliness:

楼主:
我手上几个辉胜9克都是07年时候买的,当时还没有这些12、3元的辉胜。也装了几个在450上,用着还是不错的。现在还有几个5克的,回头准备做KT板机用了。

网友:
我现在飞的起飞重量 1600多克的 金属涵道都用的辉胜9克...目前还暂时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买舵机时不妨买个几套齿轮备用,反正不贵,要等扫了齿再买,运费都不止齿轮的价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真的 辉胜前段时间仓库被偷了几十万的货。。。。。。。。。。。。。

网友:
我用的12的,也没什么问题!!EPO的F3A上用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真的 辉胜前段时间仓库被偷了几十万的货。。。。。。。。。。。。。

12的辉盛出来好久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元  的是辉胜的  但拉力不好   容易坏   个人不建议你买

楼主:
用在KT板机上应该是放心的,呵呵。

网友C:
我飞50级都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飞50级都用这种

50级的飞机用9g舵机?请问高人你用在那个舵面?

网友:
我买过两种  一种是黑线  一种是棕线   两个差别有的 声音就不一样    而且棕线的那种  一个出过故障 然后又好了  一个已经彻底坏了

网友D:
12的和25的都是蓝壳 长地都一个模样,有高手知道怎么分辨吗。我是 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的和25的都是蓝壳 长地都一个模样,有高手知道怎么分辨吗。我是 看不出来

我认为标价20元以下的应该都是这种12元的舵机,只是不同商家加价不一样罢了。
12元的一般都说是“黑色QC标签”
商家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你可以问他是不是黑色Q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