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咜皮管

楼主(2010-08-08):
驱动和
电机
终于到了,越看越喜欢。看见步进电机的连接线,想起个问题来,步进电机连线后用蛇皮管保护,可电机和蛇皮管如何连接呢?万能的模友,帮帮我。

网友A:
你的蛇皮管是什么样的。金属的还是塑料的。

楼主:
金属的啊。大家不用吗?

网友B:
弄块L型的板,卸下电机上的螺丝,换长点的,把L型的板固定在电机上,板上打孔固定蛇形管

网友B:
─────┐ L型板
┌──┐ │
│ 电 │ ├────
│ 机 │ ├──── 蛇形管
└──┘ │
‖

网友C:
不用,大尺寸的直接塞坦克拖链里,小尺寸的,直接剪断上屏蔽电缆

网友D:
多看看成品机,多想技术细节,这种东西上不要花什么心思研究了,照抄就是

网友E:
有专用接头的

网友F:
咜皮管是什么样子的管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