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4#6BELL一周,感想+求教

楼主(2010-08-08):
周一4#6 BELL到货,到今天马上就一周了,飞了14块电池,有些感想和疑问,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作为一个新手,以前只飞过三通的那种玩具直机,4#6BELL是我的第一架单桨机,本来想买九鹰260或CB100的,后来在淘宝上老板建议4#6BELL,上网查了查觉得其稳定性和尺寸都符合我的要求,就下手了。到手一看,的确非常精致,金属旋翼头,单电机轴传动看起来也相当专业。 先上几张片子
漂亮的外观,尺寸在屋里飞还算合适

金属旋翼头,不过收到时十字盘有些偏,我自己给调正了

轴传动尾桨,有人说炸机容易坏,目前尚完好

说说飞了这一周的感想吧:
1. 这飞机还是很容易上手的,我第一次飞单桨机,很快就能飞起来,现在在练对尾悬停,也能做一些简单的移动动作,目前尚未炸过机,就是开始练蛙跳的时候有几次起降有些重。感觉4#6BELL的确比较稳定,容易操控,华科尔的2402控虽然是最低端的产品,手感还是不错的;
2. 对这种小飞机来说,练习架真没什么用,特别是4#6的练习架是卡在飞机脚架上的,本来4#6的脚架就比较脆弱,而练习架每次触地都会把力量传递到与脚架的连接处上,我的飞机没飞几次就被练习架把脚架后面那一小段给撅下来了。后来我把练习架去掉,感觉飞起来更轻松,因为练习架对飞机的重心还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只要过了蛙跳阶段,练习悬停时练习架基本就没用了,而且现在4#6的脚架是新设计加强过得,立柱比原来粗一些,所以还算比较结实;
3. 这飞机在室外只要有一点风就很难飞,也许是我技术不行,又或是飞机缺省的舵量设置不大吧,所以还是在室内飞吧。我现在是在小区地下车库里找了几个车位的空地练习,基本可以排除风的影响,等技术高了再在户外飞吧;
4. 飞机原配的电池练习悬停能支持10分钟以上,我是到油门80悬停就换电池,不知是不是用得太狠,已经在淘宝上买了万用表,准备测测换电池时的电压。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差,自己焊电量报警是有些困难,所以除了自己定时和感受油门力量外,还有别的方法判断电池状态吗?另外我感觉飞一块电池后,电机就有些烫手了,不知这个是否正常?
5. 可能是飞机小的原因,对重心变化特别敏感,我有次把头罩去掉想加强散热,结果飞机起飞就直往后退,费了半天劲才控制住,难道说以后每次摘头罩或换副厂电池都要调微调,感觉有些麻烦;
6. 飞机的电池接口离大齿有些近,飞机触地颠簸时有可能使电线移位碰到大齿上,我有一块电池的电线就被大齿蹭出一个小缺口,好在还没露铜。
7. 由于飞机太小,安装电池、调试飞机都不是很方便,生怕一使劲就把飞机捏碎了。特别是两个斜盘舵机的安装位置实在不方便调整,我调平十字盘时要拧下舵机摆臂的螺丝,可根本没有空间让我把螺丝刀垂直的伸进去拧螺丝,只好斜着很别扭的拧下和拧上螺丝,我就怕万一螺丝拧歪了,这舵机就该工作不正常了。

总得来说4#6BELL是一架适合新手在室内练习入门的小飞机,较大的尺寸和轴传尾桨使得他的耐久性比好,平衡锤结构提高了飞机的稳定性。

在一周的飞行和练习中,我也有一些飞机操控上的问题,希望坛子里的高手给点拨点拨:
1. 我现在对尾悬停时在左右前后方面的姿态调整和控制已经比较熟练了,但在飞机高度的控制上总是不太好,感觉就算油门不动,飞机上下的速度也不好琢磨,有时候是慢慢掉高度,这个我理解,有时候则会比较迅速的掉高度,这我就不知是什么原因了,另外油门加减对高度的控制比较滞后,也不够精确,不知在这方面各位高手有何经验?
2. 我发现悬停时,当我打舵控制飞机前进、后退或左右时,当我感觉调整到位,停止打舵时,飞机有往原方向返回的趋势,特别是随着打舵,飞机的高度也会下降,就像飞来去器一样,在控制划一条弧线又回去了,这是正常的吗?要避免这种情况,不知在操控手法上要注意什么?
3. 练习悬停要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练好了啊,是必须要能保持飞机在一个点上持续很长时间吗,还是在一个范围内晃动就行啊?
3. 现在我的飞机悬停时,能看到尾巴有很轻微的左右摆动,不知这是不是所谓的金鱼尾?我试着降低了一些陀螺仪的感度(本身就设置得不高),但似乎没有效果,这是正常的吗?

我知道对尾悬停只是最简单的动作,下一步我已经购买了模拟器,准备在模拟器上练习更高级的动作,再到飞机上实践。我希望用充足的准备和谨慎的练习,尽量减少炸机,降低飞行的成本,争取早日达到我的目标:在家里自由的休闲飞行。

网友:
4,电池,下来后量电压,近3.8V为好,你飞到无力,有可能过放;
5,最好把头罩去掉飞,不然,电机是相当的烫;
7,这飞机你捏不碎,别怕,还有,你调十字盘,不要拆舵机上的“螺丝”,这个“螺丝”很多人管它叫球头,湾湾管它叫豆,你只需要把球头扣从球头上拔下来,目前还没这么小的豆钳,好在力不大,用尖嘴钳压一下就能下来,时间长些,用手就能拔下;

1、2,掉高度正常,对这个机机来说,它的电机有些不够力,还有,你如果用2801PRO控的话,调下油门曲线,把悬停位置的曲线调平滑些,飞起来上下起伏就小些了;
3,悬停要练到机随心动就算过关了。

网友:
1、油门也是需要不断调整的,感觉要降高度时就推一点,要升就减一点;
2、你技术还不行;
3、悬停应该就在一个点上固定不动,看过阳台侠的视频你就明白了。
4、这点摆动个人意见不去管他。

还有:我感觉你电池绝对过放了!

网友:
1.要练
2.正常,重锤机就这样,

差不多,可以尝试升级至4#6

楼主:
谢谢各位给我的解答和建议,本人新手,技术是还有得练呢,阳台侠也是我的偶像。等模拟器到手后,也可以加强练习。
关于电池,谢谢skice和yangx的提醒,以后每块电池一定控制在7-8分钟!另外不知各位充多块电池有什么方法没有,我现在两块电池要充满得3个多小时,中间还要拔掉充满的电池换上另一块,如果使用那种一拖三的充电线,同时充三块电池要多长时间呢?如果电池放电不均匀,用一拖三对电池是否有害呢?

网友:
你也可买独立平衡充,如UNA6
一拖三是不太好,不过也能用

网友:
一个新人会调这个机嘛

楼主:
我觉得不难。以前玩的是那种三通的玩具直升机,没得可调。拿到这个飞机琢磨一下很快就知道该怎么调了。其实主要就是调十字盘的水平。调到差不多就行,差一点可以用控上的微调,但那个就要先把飞机飞起来才看得出往哪边飘了。

网友:
十字盘不用调平(也不可能平)!先飞起来看往那边飘 直接调相应的舵机拉杆长度就行,最后再用微调!

网友:
舵量可以調的
接收機上面調整 用塑料一字螺絲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