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用过TDF 6C的帮看一下

楼主(2010-08-08):
今天调机,用WFTX06-C,调螺距时,按说明说,3D开关打开,油门推到最大,调第二个旋钮,螺距调到9-10度,然后油门打到最低,再调第一个旋钮到-10左右,然后关闭3D开关油门最低螺距-2,但是我在调的时候第二个旋钮拧着螺距改变,但是第一个拧着就感觉不到动。。。。这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控有问题,还有就是右上角的THRHOLD就是熄火开关吧?为什么不开的时候油门正常,一打开开关电机狂转,感觉是最大油门的那种狂转,而且油门也无效,按理说不是应该打开后直接切断电机输入么?

网友:
建议你更换个好点的控,玩直机控是不能马虎的!

网友:
调式螺距时候要把电机线拔掉。。安全很重要。。先确认十之盘的 水平 中立点 后再调正负螺距。。螺距微调分总行程和微行程。。次序不要错。。最后锁定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个控,一年了没什么问题,如果调螺距时十字盘不动,就是连杆长度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