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插电显示INPUT VOL ERR

楼主(2010-08-08):
如题,大家帮我解决下,是不是冲电器挂了?如果没有如何解决?

网友:
输入电压错误 您把输入的鳄鱼夹夹到电脑12V电源上看看 (千万别夹错)(夹好了再开电脑)

网友:
输入电压太低

网友:
还是上个图吧

黄线是12V的正极 2个黑线任意

网友:
要是还显示INPUT VOL ERR 可能输入MOS管损坏 (左边红圈的原件) 费无刷电调利用

图片是借用keke899朋友的 具体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7995&extra=&page=1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照你的方式检查了下,发现是电源出问题了,换了电源又好了!

网友:
那就好 祝您爽飞

网友:
我的B6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是输入电源的问题,估计质量不行,去买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