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V120D02变成“准3D机”

楼主(2010-08-08):
“准3D机”:定距尾桨,三舵机斜盘。

本人不追求纯正3D飞行性能,为此,我想买一套V100D01的定距尾桨组,接到V120D02上,使V120D02缩短到20厘米,拿掉V120D02的尾桨变距舵机和变距尾桨组,使V120D02变成“准3D机”,我想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说明:V120D02的接收机RX-2610V是真正的6通道3轴陀螺一体接收机。

楼主:
买全套V120D02(含2801PRO),再买一套V100D01的无刷定距尾桨组给V120D02装上,V120D02就变成“准3D机”了,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A:
有可能实现的,但你必须对这两台机器都熟悉才成。
你想干什么?想让飞机变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什么?想让飞机变短些?

恩,我想让V120D02缩短到20厘米左右(主旋翼是不是得换成V100D01的?),同时又要让V120D02保留三舵机斜盘以保证“准3D飞行”,我讨厌倒飞,我讨厌严重破坏像真度的尾桨变距机构。

网友:
……………………奇怪,倒飞的感觉很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想让V120D02缩短到20厘米左右(主旋翼是不是得换成V100D01的?),同时又要让V120D02保留三舵机斜盘以保证“准3D飞行”,我讨厌倒飞,我讨厌严重破坏像真度的尾桨变距机构。

貌似除了尾涵道,一般的真机都是可变尾桨距的吧

网友A:
要想减少直升机长度,一定要换主旋翼,不然会打到尾桨的,但换了主旋翼后,又要增加转速和螺距。很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直升机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除了尾涵道,一般的真机都是可变尾桨距的吧

你还真说对了!就是要做尾涵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减少直升机长度,一定要换主旋翼,不然会打到尾桨的,但换了主旋翼后,又要增加转速和螺距。很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直升机的设计。

恩,V120D02主旋翼肯定要换成V100D01的。
转速问题嘛,我想买好点的3.7V外转子无刷电机来解决!

楼主:
V120D01是四通机,V120D02是六通机。
V100D01是四通机,V100D02是????

等等看!

网友:
出掉D02,重新买个D01

网友C:
V100D不会出6通吧?
V200D01,D02 都是四通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还真说对了!就是要做尾涵道的。
哥们,应该是除了notar无尾桨结构的其他都是变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00D不会出6通吧?
V200D01,D02 都是四通机

V120D02怎么是六通机呢。。。。等等看吧,关注V100D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应该是除了notar无尾桨结构的其他都是变距的吧?

现在的模型制造技术还不能让尾桨变距机构变得简单,所以涵道尾桨小电直目前来看只能定距才不会破坏外观。

网友:
执着的lz

网友:
我也有和你同样的想法,你要么用4G6的机身,剪断尾管。要么用4G3来改。主要V100D01是尾电机的,很不爽。再改小尾変距又不好做,太小了精度又达不到,主机架不是很好改

网友(2010-12-25):
只要有米,完全能实现

网友:
有理想,等待LZ成功的经验

网友E:
買隻V120D03改短尾管,問題可解決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华XX,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友G(2011-03-15):
lz这样改好像没有意义。

网友H:
出掉d02换成华泰牌ep1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