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电磁炮,请大大们推荐一些好电容

楼主(2010-08-08):
飞机已经没啥D头了。和坛子里面的6eyesdog一起搞的直驱450,正在大激族光的朋友那里做激光打孔,闲得有些发慌了。
今天看到电磁炮的一些文章,心大发。估算了一下,这玩意不难。。
动力源,450直机电:11.1V 2200 20C,最大放电电流44A,这是电容器最大可充电电流上限。
线圈:拟用12V1A线性电源里面拆出来的2MM铜线,绕在LAMA的的下层桨5MM通轴上(自纠一下,犯了个低级错误,炮管需要用绝缘体拟采用玻纤管)。如绕10CM长,计50匝。
炮弹:3MM电机轴,截成1CM长。约0.55克重
计划初速200米秒。
换算得知:炮口能量。0.0055N*200米=1.1焦耳
功率:1.1焦耳/0.005秒=220W
电磁效率按50%计,瞬时能量值 450W

现在电路上不成问题了,但脉冲放电的电容器的选择是个难题。不晓得有哪些电容能满足以上要求,请各位大大帮帮忙吧。
之前听说国外某些高端铝电解电容可以做到每秒1000次以上的充放电,但不晓得品牌。。

网友:
DIY电磁炮

楼主:
电磁炮的原理非常简单,19世纪,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位于磁场中的导线在通  电磁炮原理示意图
电时会受到一个力的推动,同时,如果让导线在磁场中作切割磁力线的运动,导线上也会产生电流。这就是著名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正是根据这一定律人们发明了现在广泛应用的发电机和电动机,它也是电磁炮的基本原理,或者说,电磁炮不过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电动机,因为它的转子不是旋转的,而是作直线加速运动的炮弹。 那么如何产生驱动炮弹的磁场,并让电流经过炮弹,使它获得前进的动力呢?一个最简单的电磁炮设计如下:用两根导体制成轨道,中间放置炮弹,使电流可以通过三者建立回路。把这个装置放在磁场中,并给炮弹通电,炮弹就会加速向前飞出。

网友A:
牛人来了

这类电容恐怕日系的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Sanyo Rubycon(红宝石) Nichicon 、 KZG    、KZE  、 Panasonic、    Nippon
零售渠道不太清楚
sanyo和红宝的可能好买一点

楼主:
我要做的是这个:
线圈炮
  线圈炮又称交流同轴线圈炮.它是电磁炮的最早形式,由加速线圈和弹丸线圈构成.根据通电线圈之间磁场的相互作用原理而工作的.加速线圈固定在炮管中,当它通入交变电流时,产生的交变磁场就会在弹丸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的磁场与加速线圈电流的磁场互相作用,产生磁场力,使弹丸加速运动并发射出去.

通过下面简单电磁炮的实验原理装置进行实验研究,图中

K为单刀双掷开关,C为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L为电磁炮的驱动线圈(自制), 实验时先将K扳向1, 使C处于充电状态, 然后将K扳向2, 这时C进入放电状态, 电容C内的约0.1库的电量在1毫秒之内通过L进行放电, 形成瞬间强大放电流(100A), 从而产生一个瞬态较大的磁场力, 使电磁炮管内的炮弹很快飞出.
图中的电磁炮的驱动线圈是用直经0.5毫米的漆包线在外经6毫米的空心玻璃管上绕50

图中电源是24V , 电容为
4000微法, 炮弹一般可达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来了

这类电容恐怕日系的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Sanyo Rubycon(红宝石) Nichicon 、 KZG    、KZE  、 Panasonic、    Nippon
零售渠道不太清楚
sanyo和红宝的可能好买一点

多大容量?有没有具体型号可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容量?有没有具体型号可推荐??

那要看你的电磁炮设计了    我可不懂
毕竟你上面说的那么多  都是理论  理论简单啊  成熟的设计方案就不容易了啊
老美不是也在抓紧研究电磁炮么
关注楼主

网友B:
 牛人,我想提醒一下,这玩意:犯法!

网友:
貌似化工电容(内部有液体,摇着会响)比较适用,螺口接线桩,放电快,内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我想提醒一下,这玩意:犯法!

纠正一下,以SWUPL毕业生的资历向你说明,我的行为未抵触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

网友:
行为未抵触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

网友C:
 以SWUPL毕业生的资历

      看来楼上的精X   不是中 国人呢。。。。在这儿  说你犯法你就犯法。。。哪来这么多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SWUPL毕业生的资历

      看来楼上的精X   不是中 国人呢。。。。在这儿  说你犯法你就犯法。。。哪来这么多道理。。。。

道理也要看跟谁讲不是吧。。跟不讲道理的,一般我们也不用讲道理。

网友D:
用400V电容两个串联,再每每并联,使容量达到1000u左右,充电到700V,用100A以上的单向可控硅向线圈放电,线圈用0.8-1的线绕70-100圈。千万别用开关,火花大的吓人,基本一次就坏了。到“科创论坛”看盾,参考一下,里面相当多。

网友:
你厉害,效率有%1就不错了,还%50,去看看科创论坛吧

网友:
原来这边混科创的还很多呀!去科创论坛看看吧,楼主!

网友E:
你就按1%来算吧,现在最高也没过10%,1%能做到已经不错了,你打算用什么控制放电呢[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Q2ODA5OTY=/v.swf[/wmv]这是用SCR控制的,电容450V3000UF,冲到200V自己看效果吧,你看能有50%吗

这个。。手机拍的,看着有点累哦

网友:
祝愿lz成功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00V电容两个串联,再每每并联,使容量达到1000u左右,充电到700V,用100A以上的单向可控硅向线圈放电,线圈用0.8-1的线绕70-100圈。千万别用开关,火花大的吓人,基本一次就坏了。到“科创论坛”看盾,参考一下, ...

有好心人介绍过来了。正在看这个贴。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10786&keyword=%B5%E7%B4%C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按1%来算吧,现在最高也没过10%,1%能做到已经不错了,你打算用什么控制放电呢这是用SCR控制的,电容450V3000UF,冲到200V自己看效果吧,你看能有50 ...

又学习了。1%。。正在科创里面看呢。
SCR+空开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00V电容两个串联,再每每并联,使容量达到1000u左右,充电到700V,用100A以上的单向可控硅向线圈放电,线圈用0.8-1的线绕70-100圈。千万别用开关,火花大的吓人,基本一次就坏了。到“科创论坛”看盾,参考一下, ...

我打算用三相电机启动电容,450V 3000的行不行?第一次做。。不成功也没关系。。看来这玩意比我想的要复杂得多。

网友:
空开要他干什么,你先弄个升压电路吧,电容我有多余的,也有饶好的线圈,这个太费钱不完了,要的话去KC的交易区看看,ID还是这个

网友:
空开影响效率,对于刚研究来说,SCR便宜好用,去看下流云的帖

网友:
初速度200m/s,貌似杀伤力不小
看来像是个危险的玩意儿,注意安全

网友:
这个如果做成了那可不得了

楼主果然有闲情逸致啊

网友:
动能1.1焦耳也叫“炮”?

网友:
抗拆迁专用

网友:
1.1焦没什么威力的         LZ去科创好好翻翻帖子吧   那可是个大宝库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那里讲国外用照相机闪光灯电容,小时候用一次性相机闪光灯充电电人玩过

网友:
肯定不好用,要不早装备军队了

网友:
还是买个654K玩吧,10J动能

网友:
美国航母正好要到黄海来了,楼主赶快抓紧试一下!!

网友:
感觉直线加速不如螺旋加速效率高
关键是你要算好何时开门把炮弹放出去

网友:
好东西,准备好了吗,开始了

网友:
CBB、MPK等电容放电速度快,但体积大、容量小,三洋OS电容放电速度快,但耐压低。高耐压、大容量电容只能选电解电容。我们知道,电解电容是由铝箔卷绕而成,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电感,电容容量越大,电感量也越大,而此电感就是影响电容放电速度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提高电容的放电速度,第一是选名牌优质电容,再就是采用多只电容并联的方法,使电容的感抗减小,可大幅提高电容的放电速度。
另外建议LZ电磁炮线圈应采用多股线绕制,以降低线圈感抗,提高放电速率。如有条件,最好采用分段(2-3段)加速,这样应可提高电磁炮的效率。,

网友:
我对铁血战士肩上那个炮非常感兴趣

网友:
LZ可参考蚊叮枪的设计,做好升压,加两级线圈,控制好时序。
呵呵!

楼主:
做为一个小菜鸟,继续潜水学习。。

网友:
电容和可控硅我都有。感兴趣我就上图出掉。

网友F:
那个 科创论坛 怎么那么难打开啊

网友G:
做好卖一个我

网友H:
买个电动钉枪,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I:
可以考虑用真空断路器

网友J:
根据中 国的法律规定,能发射金属弹丸的都属违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