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底色用了几瓶底漆?业余第二次喷涂。

楼主(2010-08-08):
大家喷底漆都用了多少瓶?我1瓶漆不够,网购的漆三色就暗黄,暗绿,红褐色各1瓶。1\16用漆量大啊,暗黄1整瓶喷全用完还有2个备用轮没喷,车底也没喷,侧装甲板也没喷到完了-。-!本想搞三色迷彩的,因为是第一次喷迷彩,喷第2种颜色色块的时候上瘾了,又不想换色,就变2色迷彩了-。-!另外用铝板做的装甲侧板喷上漆,漆对铝的附着力不高,用手就可以擦掉(看第3张图)。看来有放弃侧板的想法
    业余喷涂,第一次玩喷漆,直接KV-1喷的俄国绿,一遍喷完了事。这是第二次喷涂,第一次试喷迷彩,又是摄像头拍的,图像有放大镜的感觉,迷糊,将就看吧嘿嘿

网友:
罐喷还是乌龟泵喷的?效果不错

网友:
效果很不错啦。呵呵。

网友:
好粗的炮管子

网友:
 看到LZ已经用上金属履带调节器了

楼主:
乌龟泵喷的,没材料做炮管,问淘宝卖金属配件的没有金属炮管,只有将就了,只网购了金属调节器和金属负重轮,负重轮两个胶圈需要修改扩宽内卡槽一点点,装上很不错,坦克更重了,一直手拿一会就酸疼
      谁有做炮管的经验分享下,有倒模铝炮管的想法 难度大。。。。

网友:
随便都比原厂的好看。

网友:
你先喷到水补土,然后在上色就不会掉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补土喷上金属不掉么??我怕一刮到又掉~~~~~~下次买来水补土再试试 ~~~~

网友:
铝板上漆是不容易,我通常是用超细的砂纸打磨后水补然后上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补土喷上金属不掉么??我怕一刮到又掉~~~~~~下次买来水补土再试试 ~~~~

通常做静态模型的会在金属件表面先上一层君士的金属底漆,然后再喷水补土,接着才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