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夜航!!!!!!!

楼主(2010-08-08):
也难怪流行夜航,白天太热了都改晚上飞了!!小弟我也来做个!   不太好看献丑了。

网友:
您试飞效果如何?

网友:
我是准备用紫外发光二极管激发荧光粉来发光做夜航机。

楼主:
亮度绝对够用

简单旋停   等大桨搞好了在说

网友:
期待lz的视频

网友:
LED太多重了。。用冷光线就好。。。。。

网友:
冷光线的驱动器太大,桨上的部分没法处理啊!

楼主:
刚刚把大桨装上了可是效果不太好 不是很亮还需要改进

刚刚把大桨装上了可是效果不太好  不是很亮还需要改进

网友(2010-10-07):
很刺眼啊`不知道LZ杂飞的期待视频

网友:
可以用手机上做背光的LED,那个又轻又亮。

网友:
顶下。花了不少心思做的。

网友(2010-11-15):
焊工了得

网友:
我第玛雅

网友(2011-02-18):
像刺猬,大桨小心射钢丝

网友(2011-05-31):
为什么不用贴片式的发光二极管呢? 还有没有必要这么多灯吧?桨最边缘地带装个 然后机头 装个,机尾装个,机身左右各一个,用不同颜色区分,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