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杂交机,gy401+DS520悬停中,会突然自旋60度 ...
新手求救:杂交机,gy401+DS520悬停中,会突然自旋60度左右

楼主(2010-08-08):
如题,杂交450,控的陀螺感度60,401的延时在25,锁尾还是可以,有点轻微的金鱼尾,DS520有点发热但可以摸手,就是悬停的时候不定时(两三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机机会突然自旋60度左右,换了皮带,换了冰人的一体尾巴,旧尾推感觉还是可以用就没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请教,是锁尾DS520的问题,还是尾推?如果换尾推,冰人的一体尾配什么尾推比较好?

网友A:
皮带打滑

网友B:
401的延时开0,另外哥们用什么控?
DS520是数码舵,不开延时,哥们应该好好看看401的说明书!不然你的DS520,很快就玩完了!

楼主:
不可能是皮带打滑哦,很紧的,我还换了新的皮带哦
控用的KDS 6-EX,401延时开零 DS520好像温度高些样。改天在试一试,延时开零。
谢谢两位!!!!

网友B:
JR的控感度在50%以上

网友B:
FUTUBA在50%以下,不过你的KDS没用过,不知道,我猜得FUTUBA是一样的

楼主:
控 的感度设在70金鱼尾明显,设在60金鱼尾就不明显了,改天再试一试55和45看看

楼主:
把说明书找出来看了看,感度范围设置是-100~~+100,大于零就锁尾状态,小于0就是非锁尾状态。前段时间看网上说 一般锁尾设60,现在不知道设好多合适了,只有慢慢试了。:em18

楼主:
今天早上试了哈,陀螺上舵机选择数码的,延时设置为0,控上感度设置为40(低于30,打尾舵后会自动回中样),控上感度设置为0时,陀螺上的灯熄灭。
早上温度28度,空气湿润。机机调得自我感觉可以,目测没有双桨,刚推油门飞机尾巴会向左旋,转速起来离地前尾巴左旋停止,悬停的时候还是3分钟左右会突然尾巴左旋50-60度,恼火 该怎么调了啊????

楼主:
对尾,刚推油门飞机尾巴会向右旋,悬停中(对尾)还是右旋。

网友C:
尾舵机发热大不正常,从这方面入手,可以先检查舵机行程是否合理,感觉你这个行程设置有问题

楼主:
尾舵机行程调好了的,尾舵左右最大都不堵转的,中立点靠尾波箱和尾翼侧都试过了。另外,上电后 哗哗的闹个不停,有时过2分钟停,有时候不停。

网友C:
很明显了,是尾推不够顺滑,舵机吃力
数码舵机响就是一个在吃力的信号,斜盘舵机响比较正常,毕竟静态时也会受一点力,尾舵机在静态时是不应该响的
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尾舵机马达出问题,没力了

楼主:
谢谢Wxsheng,看来还是尾推不顺的可能大,准备换尾推和尾桨夹轴承。

网友D(2011-02-21):
对尾,刚推油门飞机尾巴会向右旋,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如果不是皮带问题,那就再好好找一下中立点,另外数码舵机不能开延时

网友F(2011-05-29):
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G:
会不会是电调各部位的连接线接触不怎么好?

网友H:
换尾舵机。一般是尾舵机问题

网友I:
給一點延時吧,DS520 的速度可能跟不上。
也不知道是哪個2B説明書說的數碼舵機延時調零,結果
數碼舵Delay調零成了標準了。

网友J:
找准中立点!401飞航线还是可以的,但是倒退航线刷锅就不行了。
就这个样,飞好航线了换gp780吧。虽然评价不怎么好,但是3d绝对可以。

网友K:
JR的控遥控器50%的感度对应陀螺物理感度=0,大于50为锁尾,小于50为一般模式,如果你是JR控,11X除外,60的感度实际上只有20的感度,另外401上数码舵机也可以设置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