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的自旋力矩从哪里来?

楼主(2010-08-08):
我一直不不解,四轴飞行器的自旋力矩是如何产生的,望高人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正桨有一个力矩 反桨1个力矩 正常时是平衡的 要自旋,就增加一个力矩就可以实现 不影响平衡

网友B:
2只正螺旋桨会产生一个力矩,2只反螺旋桨也会产生一个力矩,这2个力矩在稳定悬停的时候是相等的。如果需要转向,改变这2个力矩的比例就可以。

楼主:
谢谢达人们的指教。这么说桨的数量必须要偶数才行了。那三轴的力矩怎么平衡?

网友C:
3轴 是 6个电机, 相当与 3个 L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