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玩凤凰新手问题,秒炸!

楼主(2010-08-08):
dsx7是美国手,进程序后设置了Setup new transmitter,其他没动,但一加油门(450)飞机就往左倾(非常快,秒炸),问是否正常?怎么调整设置,摆脱!

网友A:
凤凰里的450不好飞的!

网友B:
CCMP混控关掉即可, 就是不能用直升机设置去飞凤凰.

网友C:
试一下G4

网友D:
设置问题,通道没对上,应该把控新开一个MODEL玩模拟器,CCPM不用设置,想倒飞既要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DSX7估计与我的3810差不多,你选择JR3810也可。其实凤凰最易设置,直接有控的型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