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败屡战,新手再次尝试DIY好小子飘飘混合体

楼主(2010-08-08):
上次凭感觉做了个50cm翼展的KT好小子,后来买回动力套装一配,感觉怎么也不像能飞的起来的,于是通下决心,重新再做一个,翼展要做到70CM以上。
计划配备的动力套装和电子设备是:
1、XXD 2208无刷
2、30A电调
3、5030浆
4、1500mAH,7.4V锂电
5、ESKY 6通接收
6、ESKY004直升机的4通道遥控

下面是完成品的图片。请大侠们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以便新手进步。

整机的图片。相对大小可对比地砖,地砖是60*60CM见方。

整机的图片。相对大小可对比地砖,地砖是60*60CM见方。

楼主:
继续补图

副翼舵机和连杆

副翼舵机和连杆

楼主:
是不是现在不能批量传图片了?哪位说说怎样一次传多张图片?

继续补图

无刷马达2208配5030浆

无刷马达2208配5030浆

楼主:
马达座的“左推角”。左推角是我的理解,是对应于前拉机器的“右拉角”,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

看马达座的木片,有一个明显顺时针偏移的角度,形成左推角。

看马达座的木片,有一个明显顺时针偏移的角度,形成左推角。

楼主:
电调、电池和起落架

起落架的钢丝是拆的雨伞粗钢丝,轮子是橡筋动力飞机的。

30A电调、1500mah电池。自制起落架

30A电调、1500mah电池。自制起落架

楼主:
接收机是ESKY6通,升降舵机是辉胜的9g舵机,淘宝上13元的。

接收和升降舵机

接收和升降舵机

楼主:
起落架固定方式特写,用三块木片夹住,KT板上开槽,热熔胶固定。

起落架

起落架

楼主:
方向舵和电调特写,连杆用的是雨伞上的细钢丝。

方向舵和电调

方向舵和电调

楼主:
电池,1500mAH的,2S。

电池

电池

楼主:
尾轮,感觉太细了,是橡筋动力飞机上的,先凑合用下。

尾轮

尾轮

网友A:
你的“左推角”反了吧??

楼主:
再来个电机的特写

楼主:
自制的舵角,用剪刀剪的卡片,很实用,热熔胶固定。
连杆用的细钢丝加碳纤杆组合,先用热缩管预固定,调整好后502粘牢。

网友:
这个做的很好啊

楼主:
机翼机身分离的样子。
机翼是用热切割将5mmKT板剖成两半,其中一片约3mm,中间塞上泡沫做出翼形。
机身用的钓鱼用的鱼竿第二节,前面用的是6层5mm的KT板沾在一起切割出需要的形状。

楼主:
机身前部分特写

楼主:
看看重重量吧,全部一起310克。不知道这个重量能不能飞起来。

楼主:
总算是发完了图,就是这样的一个自己随心所做的一个飞机,没有图纸,也不专业,只是凭着兴趣爱好,花了周六和周日的大部分时间做出来了。不过现在还不敢试飞,害怕试飞秒炸,正苦练模拟器。高手们看了后请提提意见,看看有无改进或做的不对的地方,多多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左推角”反了吧??

上面说过"左推角"的意思,是对应于前拉机器的“右拉角”,我的理解是右拉的效果等于左推的效果,就是这样有点让飞机右转的推力或拉力,有问题吗?

网友:
你的舵机拉杆需要用东西固定在尾管上,不然推杆基本没有哟

楼主:
谢谢luyinji、aiq两位的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过"左推角"的意思,是对应于前拉机器的“右拉角”,我的理解是右拉的效果等于左推的效果,就是这样有点让飞机右转的推力或拉力,有问题吗?

那是我看错了

楼主:
谢谢“我飞我的机”,我会想办法将拉杆固定在尾管上。

网友:
左推角

你站在机头看,如果你的电机轴是朝左偏的就对了,反之就是错的

网友:
kv多少啊  2S 配  5030  kv得上3000+了吧

网友:
楼主的蒙皮是用什么弄的

网友:
左推角错了,你先找飞机重心位置,再沿着电机轴拉一条线,如果从飞机头看,先从重心位置右侧过就对了。从图上看,现在应该是在左侧。
不管前拉还是后推,从机头看,拉力线在重心右侧通过,其效果就是右拉,反之是左拉。

楼主:
看来“左推角”确实是错了,之前没有考虑重心位置,前拉、后推电机的位置刚好一个在重心前,一个在重心后,实际起的作用应该是让飞机有一个绕重心顺时针旋转的力,所以从机尾的方向看,电机扇叶的风向应该吹向右后方。准备在电机固定座左侧的两个支架螺丝下加垫片,将角度改过来。

电机的KV值是2600的。

没有用蒙皮,直接是KT板表面的那层膜。

网友(2012-08-14):
 其实这样的飞机 什么左推啥的,有点好点,没有也能飞,不要太纠结,影响真的不是说的那么大

网友:
反扭力对飞机造成的倾斜方向是向左的话,我们就要把电机朝右转2-4度来低消这个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