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bank总要求上豹1内部图

楼主(2010-08-08):
简单的说下

旋转炮塔座分三层,一三两层固定在一起,通过滚珠夹住第二层实现转动,我把第一层穿过壳与另两组固定,第二层也就是最大圈的那层固定在壳上。电机驱动第三层的齿轮,第一层也就同步旋转。电机波箱第一次安装好但和下面有干涉只能拆了再找位置,可见到处都是热熔胶,强度虽差了些,也比AB胶好拆。

转向机构也改了下,原来的拉臂是在上面,影响别的部分,改在了下面不碍事。

田的喇叭还是没装音箱,原厂的太大没空间,懒的再找合适的了。

为了测试一个新装备线都乱了,还测试的不成功,有空再买个新的测试。

通过改坦克,改拖头,改船总结出,热熔胶很好用

网友:
哈哈,感想,不过缺几张图

离合改的侧面图,还有塔圈如何穿过的图

另外问下LZ,把原来的炮塔圈改大,如何保证共圆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络问题,图补全了,共16张
没有实现同心圆,自己加工本身壳上的圆就没搞好,游标尺大概测了下四个方向距离一样就OK了,没那么讲究。

网友:
这些配件要不少米吧。

网友:
呵呵,我没说清楚,离合的侧面图需要从车头往波箱方向拍,要不看不出拨杆如何反着装,需要改动哪些地方?还有离合舵机这么装,转向时有一边会不会打到底盘侧壁上?

另外,塔圈的第一层是装到炮塔里还是在炮塔外,感觉象是在炮塔外,如果在炮塔外,间隙是不是很明显?我当初大概量了一下,可能有4mm,能明显看到塔圈

楼主:
1.其实就是把中间的转向柱倒了个装上,离合的下盖碍事,剪掉一部分就行,我的没剪好,用AB胶做了补救。还有就是波箱的金属底座前沿是立起来大约5MM的,也碍事,我给砸平了。
2.舵机位很难找,因为和壳有干涉,或是被车体突出的螺丝影响。最后选择斜着装,离合的拉臂装了球头,不会有影响。用双面胶根本粘不住,推离合臂要不小的力,只能双面胶粘,外面一圈用热熔胶加固。舵机臂剪短了些,并且向另一侧倾斜的角度安装,这样的装法导致向一侧摆动行程大,另一侧行程短,用起来就是向一个方向转向更灵一些,另一个方向顿一些,不干涉能转向就行了。舵机拉杆是拖头拉杆改的,长短只能根据自己的车来定。(安装调试还是要根据实际来,相信你的能力)

3.我的改法肯定是塔圈在炮塔外的,圈和壳之间是滑动摩擦,炮塔和圈之间是双面胶粘的,为的是维修方便,但强度就不行了。如果用炮塔直接接触壳的改法,摩擦面积更大了,而且炮圈在壳内下沉更多,干涉更多。安装后炮塔和壳的间隙是3MM,可能是豹1的炮塔较大,不是太明显,实车也是有间隙的对吧

网友:
 一眼看去紧凑,耐用,坚固

网友:
齿轮箱很漂亮
可惜不能原地回转

网友:
齿轮箱很漂亮

网友:
以前有个2500的豹1....如果可以在来一次....

楼主:
bank:
仔细看了你的虎王,感觉你放不下炮塔圈,离合正好碍事,喇叭也碍事

网友:
感觉早期的双离合波箱好是好,用料足,但是不够紧凑,占用太多地方,大大限制了改造空间。
一点小建议,可以做个 Z  形的金属片,强度高些,一端固定在离合拉臂上,另一端就转移到了靠近底盘的位置,舵机也可以躺下来,这样离炮塔圈就远了,应该不会有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bank:
仔细看了你的虎王,感觉你放不下炮塔圈,离合正好碍事,喇叭也碍事

虎王不打算改,用原来的就好了,以后有机会收台56018来弄。现在只是为L1和猎豹考虑,将来还是得要改的

网友:
再来欣赏下LZ的杰作。呵呵
以后的聚会有带声组的豹1出战了,不错。我要加紧搞了。哈哈

网友:
LZ能上个电子设备接线示意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1Dh-fpoNyYM/
真人演示
基本的连接方法在这里,不会画图,我用的是威驰声组,就说下不同的。
1.我是用330电调驱动电机的,供电是并联在声组供电线上,开关接在声组开关线上,控制是接收机油门通道用Y线,一端去声组,一端去电调。也就是不用声组来控制电调,而是接收机直接控制。
2.转向舵机也是用了Y线连接。
3.仰俯的舵机是直接插在接收机6通道上,用天地飞6A的旋钮控制。

其它的伸缩炮,高压闪光,炮塔旋转,喇叭都是接在相应的声组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