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3轴平衡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0-08-08):
4G6S,RX2610S接收机,有3轴平衡功能,在我的想象中,如果我把它抓手上,倾斜一个角度,它的斜盘
舵机
要工作一下,以抗衡这个倾斜。我把它抓手上,倾斜一个角度,斜盘舵机一点点动静都没有。无左斜右斜前斜后斜,还是没动静。我打副翼、升降,斜盘舵机很听话地工作。
怎么回事?

网友A:
对3轴陀螺仪只有敬仰。。。。。。。。。。。。。。。。。

网友B:
和我的一样,可能是3轴平衡失效了
你试过3轴平衡开关吗?

网友C:
有人拆过吗?我估计很可能没有传感器!

网友D:
当油门处于最低位置时,4G6S的三轴陀螺仪检测到油门的位置,知道它还没有起飞,所以三轴的介入并不明显。
你把电机线拔了,然后稍微推高一点油门,就会发现三轴陀螺会很明显的开始工作了。

网友E:
KDS平衡仪这个3轴陀螺仪就是最好用的了

网友F:
我的改变一个角度,舵机都会叽里呱啦地响个不停,貌似是在工作的,可能和6楼说的那样,油门最低,动作不明显而已。

网友G:
你把马达输出断开,油门推到50%,此时动机身有反应了,我试过好几次了有反应。

网友B:
我也试成了
开关 on

网友H(2010-09-28):
是这样原理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加点油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