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油门推到中间电机就自动断掉不转

楼主(2010-08-08):
菜鸟求助,油门推到中间
电机
就自动断掉不转,开始推油门的时候,电机经常左右抖震,转不起来,为什么啊?!
多谢高手指点啊!!感激不尽啊!!在线等啊 谢谢啦各位!!

楼主:
要换多大的啊?我现在用的是20A的 是不是要换大一点的啊?!

网友A:
电调到电机的线有虚接,把三根线上的接点重新焊就好了

楼主:
哦 那我要买个电烙铁才行了 呵呵 谢谢指点 我去试一试,以后有什么问题希望还能得到你的帮助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