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600电直,求助电池问题

楼主(2010-08-08):
450练到悬停,想进一台600,3s 20c 2200
电池
4块,五胞胎
充电器
,想了解一下,如果上了600,可以用现有的3s电池串联成6s的用吗?不想直接上6s的电池,一方面价格高,二方面我的五胞胎不能充6s的电池,还想再买几块3s的电池,串起来用在600上,不知道2200的容量是不是小了点?如果串联可以用在600上,航线悬停大约多少分钟?

网友A:
3s2200mah的串起来飞500还凑合,600好像都用4000mah以上的,难不成LZ串+并 既然想飞600那还是认真准备一下吧 要不然目标改成500?成本低不少呢 飞起来与450完全不同喔

楼主:
500和600飞起来的感觉差不多吗?

网友B:
沙发所言极是,如要上600E,需4000MAH以上的电池。。

网友C:
楼上的 你的说法可不对
LZ 如果你想用25C 2200的2并2串来飞600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别说航线 动力 你的飞机能不能离地都是问题

网友D:
两串两并我用过,能飞的,但对电池一致性要求很高,原配动力可倒飞四到五分钟左右!但电池不耐用,建议如飞600,换电机电调搭配12S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E:
这么飞保准电池死的肯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