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 俾斯麦战列舰 RC化

楼主(2010-08-09):
本人想把静态的1:350的俾斯麦改成RC模型     刚才做了个水槽 测试一下排水

空船底 放了 968克的压舱物    初步到达水线处
又称了下 剩余版件的重量 (流道未剪)   加了两张做隔板的ABS板(1MM厚)    467G     除去流道 约400G

现在剩下约568G 用来增加RC设备
我一直玩的固定翼    对船模知识了解很少   想请各位帮忙参考

动力 我打算用   无刷电机 加1转3变速箱    硬轴传动         大概用使用到4只舵机(一只控制转向  二只控制前后炮塔转向 一只控制炮管俯仰)     重量允许的话   加发烟器 提高仿真度

不知道动力应该用什么参数的无刷电机        模型里原有的三叶浆直径1.3CM   有无合适的仿真浆代替

最头疼的是变速箱   得自制

希望船能跑到下面那个视频里的速度  续航时间15分钟以上         用锂电还是镍镉电池(好像是这种)

楼主:
希望有改装经验的高手 帮帮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loveliness: 你玩F4的话  变速箱可以用齿轮箱来代替

F4在续航能力上 完全没有问题 用镍镉电池足以  我经常是……一组电池开一个下午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

网友:
大哥那个小的是350的吧大的是多少 啊

网友:
哪买的 都什么价格啊 分别说下

网友(2010-10-06):
舵比较难搞

网友:
拉烟如何做!?

网友:
搞错了,以为视频里的是LZ改的,哈哈~~
但支持你动手改改~~

网友:
我就是用他原先配对1.3cm的桨也可以跑
速度还可以
就是舵还不知道怎么搞比较好

网友:
另外三角号手原配的塑料连轴器也不好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技术含量。拿钱堆就是了

呵呵 确实…… 但是玩什么玩经了 不是拿钱堆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