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变重了,是不是更可能射啊?

楼主(2010-08-09):
玻纤桨有27g,比碳纤桨重了1/3,这个是不是容易射桨,还有木桨居然也有24g,木桨尖上外面包皮有皱巴巴的缝,影响使用吗?

网友:
对要求不高,不飞3D的飞手可以用木桨;射桨不在于桨的轻重,而在于锁横轴的螺丝是否加胶上紧恰当!

网友:
我也用波纤!上好胶就行

网友:
我用木浆飞3D,就是会变形,出现双桨。不过俺的木桨都是20分钟的飞行寿命,影响不大

楼主:
今天降落的时候大意了,大桨擦地,准备换玻纤或木桨。

网友:
桨越重  离心力越大  肯定越容易射桨. 悬停基础好了的话,还是直接上好点的碳桨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啥子玻桨 27G,我的360玻桨才29G呢,325的一都是22G的吧

网友:
安装横轴时,记得一定要把横轴螺丝孔里的油和杂质清理干净再上螺丝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射桨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子玻桨 27G,我的360玻桨才29G呢,325的一都是22G的吧

22G? 碳纤吧,YT原厂碳纤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