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发电机左右拉力平衡的构想

楼主(2010-08-09):
如图所示两个螺旋桨均可变桨距,由一个舵机控制,其中一个桨距变大时另外一个桨距变小,通过陀螺仪感知机身姿态,自动调整左右螺旋桨的桨距,达到拉力平衡的目的,保持机身直线飞行。;并且可通过此系统,改变左右拉力大小,实现左右转弯。以上纯属构想,望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一条Y线就能解决这问题吧,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
用2个舵机控制变距,接个Y线再接脱落仪,搞定。原理跟直机锁尾一样

网友:
其实很简单,电机KV做精确匹配,桨选用标准一致,电调选用档次高点的,输出效率一致的,不就省掉一大堆东西,结构越复杂,调整越困难,故障率也就越高

网友:
油门通道和一个旋钮通道设置混控  用那个旋钮就可以调推力的差异

网友(2010-10-11):
我是用3和6混控

网友:
好调要用好点,型号一样

网友:
行不通

行不通

网友:
要简单,要轻,用副翼微调就可以解决的吧

楼主(2011-08-19):
现在看这个想法 有点可笑啊

网友:
你们都错了
他是想装在F3P上,实现不掉高度的平螺旋动作!

网友:
LZ想的稍微复杂了点

其实不用变距就可以,在两个电调之间加一个陀螺感应芯片,用以平衡两侧的马达转速。实际上这样的电调已经很常见了,共轴直升机里都是用的这样的电路。当然用于固定翼的双发电调在软件上还是需要重新修改参数的

网友:
正常飞飞用不着
想玩特技的话还是可以的,类似北航的超机动垂直起降机

网友:
陀螺仪没必要吧,太复杂。

网友:
这个复杂了!我DIY的1.5M运输机,两个朗宇2216和两个ZTW 30A,两个电调一个Y线连接(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切断)再插接收机。飞了N个起落,没有因为两个电机拉力不同而出过问题。

网友:
结构越复杂,调整越困难,故障率也就越高

网友:
做小型室内飞机可以尝试一下楼主的构思,超大双浆减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