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机85%油门3D模式双桨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一台450机!普通模式和75%油门3D模式都无双桨 !当切换到85%油门时候双桨就出来了!而且还不小!已经检查横轴和横轴垫螺丝等!螺距也很正常正负11度!各部位也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明显松动的迹象!现在没有办法了!想请教下这种双桨问题该重点检查或更换哪些部位!不要喊我换新机哈!嘿嘿!!!!!!

网友A:
小双桨无视
实在难受,换个桨试试

楼主:
桨已经换了3副了!现在用的玻纤桨!依然如此!没有碳纤测试!

网友B:
我的机子也有这个现象,油门大了就会有些双浆,不过只要不会影响到尾巴抖,我就不管它。

网友C:
机机都没有问题,就只有换大桨了........还有;看看旋翼头有没有虚位。

网友D:
LZ可以检查一下 舵机的行程问题,全行选5点测一下螺距,对比正反螺距是否对称,两个桨叶在对应油门位置 螺距是否一致,如果是舵机线性不一致,换多少桨也不行。另外前提是大桨平衡要做好。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在仔细检查下!我没有碳纤桨哟!晕呼呼!

网友E:
用差的碳纤桨不如直接用木桨,现在市场上的不少木桨品质还是不错的,简单3D够用。

网友F:
世纪悬案

网友G:
还是浆的问题,重量,静平衡,动平衡再做仔细些

网友H:
说了别不信,很可能是桨的外形不一致

网友I:
调调呗 我用木桨 一直没双桨 模友说我机子调的跟亚拓似的  【我的是山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