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大塞斯纳动力问题

楼主(2010-08-09):
电机
大油门时发出类似桨叶松脱空转的声音...失去动力迫降了.......原配的电调电机哪个出问题了?

网友A:
你用的是那家的马达和电调?
  你可以去本论坛:老航模联谊区里的“老有所乐(3)”看看我的配置!

楼主:
谢楼上
环球飞厂原装的那套...电机像个大号铃铛机...电调黑乎乎啥都没标...3s2200ma25C电......

网友A:
这是你的电调与马达不匹配所造成!
 你先换一个电调试试!

网友B:
为什么不怀疑是真的桨打滑了呢?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桨是不容易松动的!
 而且,桨的松动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网友C:
原帖由
绿头苍蝇
于 2010-8-9 09:35 发表
为什么不怀疑是真的桨打滑了呢?汗。
很有可能 是桨夹/桨保护器没上紧啊~ 不过要是真的不进的话 很有可能会射桨的( ⊙ o ⊙ )~

网友A:
是的!
桨在这种情况下会飞掉的。

网友D:
电调进角重新设置就可以 要不就是电机和浆没搭配好.电机kv值高了.

网友E:
我的和你的一样大的塞斯纳是GS3542KV93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