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自己做小零件,问个材料问题,希望高手们教教

楼主(2010-08-09):
我想做火狐200 的球头连杆,平衡框,球头等,但看见高手们讲用工程塑料不知道是不是指ABS塑料,另外 四氟 材料能做吗,再有就是铝合金,铝合金门窗用的铝合金材料行不行,请高手们教教,我有四氟材料就是不知道和ABS那种好,最后就是用轴承钢珠做球头好像不好钻孔,大家是用车床车还是用转的,我个人觉得车床才好转正中心不知对不对,请各位赐教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橡胶我不太懂诶 ~ 不过钻孔的话 你可以先把钢珠铣个小平面再定位钻孔 至于孔的位置精度 无论是钻床还是车床 就要看你的定位准不准了~ 个人觉得 自己做球头不太划算~ 不过重在这个过程!

网友B:
钢珠那个自制电火花打孔可行。

楼主:
工程塑料是不是 ABS呀 还有四氟行不行???

网友C:
直接车个圆球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