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5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0-08-09):
小弟近日入手GAUI 425:

打算简单配置。配置单如下,请各位达人指点:

斜盘:DS 821 *3  (5.14KG/cm/4.8V)

锁尾:GY 401 + FUTABA 9254

动力设备不知道怎样搭配,不知道亚拓500套装里的 RCE-BL60G無刷定速調速器+500M电机 是否够用。

网友:
练航线足够

楼主:
那练习3D呢?我现在3D已经到飓风和刷过阶段。不知道是否够用。谢谢。

网友A:
425和500都是用425mm桨,用500动力完全可以,但要注意齿轮比,425可搭配齿比很多,选择自己合适的。

网友:
 ,3D直接上x5,更省心

到3D阶段,螺距动作更快,要求力气更大
锁尾也要求更高
做钟摆动力要求很高,电机电调,电池都要跟上

LZ自己掂量吧,反正3D要烧不少米

网友B:
查了一下,ds821 0.21s 速度很慢
425全配接近2kg,很难像亚托500全配 1.7kg那样爆
425要加长到500mm,那还真不如搞x5,原配动力一次到位,重心也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5和500都是用425mm桨,用500动力完全可以,但要注意齿轮比,425可搭配齿比很多,选择自己合适的。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500的动力那么我应该怎样去搭配齿轮比呢?有没有具体数据。
我头一次接触泰世的机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ds821 0.21s 速度很慢
425全配接近2kg,很难像亚托500全配 1.7kg那样爆
425要加长到500mm,那还真不如搞x5,原配动力一次到位,重心也刚好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出于目前成本考虑暂时只能用DS8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500的动力那么我应该怎样去搭配齿轮比呢?有没有具体数据。
我头一次接触泰世的机器,谢谢了。

算啊。。。 1700KV左右的电机, 13T小齿+50T前齿可以。

网友:
记得要配泰世自己的电机齿,模数和亚托的不一样

网友:
lz  我来贡献一个算速度的地址
http://www.gaui.com.tw/html-sc/550_rotor_speed_sc.html

网友:
你自己看下怎么搭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