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HP能不能接出RSSI电压?

楼主(2010-08-09):
弄了个35块的OSD玩,竟然可以输入两路电压,想着一个接共用电,另一个就空了。
我的接收是136HP的,能不能接个RSSI电压出来到这里?如果可以的话,这35块真的就很值了。
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136HP的RSSI引脚是哪个?直接接出来到这个板子上是否可行?
百分比显示就不考虑了,能显示电压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了个35块的OSD玩,竟然可以输入两路电压,想着一个接共用电,另一个就空了。
我的接收是136HP的,能不能接个RSSI电压出来到这里?如果可以的话,这35块真的就很值了。
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136HP的RSSI引脚是哪个? ...

这个嘛你找我就是嘛

楼主:
好快 ,是不是这个脚接出来就可以了?电压是多少到多少?电压低于多少可以认为是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快 ,是不是这个脚接出来就可以了?电压是多少到多少?电压低于多少可以认为是失控?

你先拆开看一下你那个是老版TA7761  还是我上面发的图那样的新版的31136的

这种老版的就是第7脚就是那根红线接的哪里
老版的电压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A:
建议进行测试,因为每种接收机的电压显示不一样,开控看电压,关控看电压,这样记录上下限,应该不会出啥问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进行测试,因为每种接收机的电压显示不一样,开控看电压,关控看电压,这样记录上下限,应该不会出啥问题了!呵呵

谢谢天茫!!

网友:
136的外壳很容易的!内部好像一边有2个暗卡在内测,用刀片卡在上下壳接缝处轻轻拨开就是了

网友:
 请问这个接受的效果跟149dp比怎么样啊
我也有个不想换了

楼主:
见过有人说和149差不多,我没149,没比较过。有比较过的出来说说吧。

网友:
136属于PCM接收机,而149DP属于PCM2次变频接收机!两个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网友(2011-01-16):
149DP怎么找R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