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22舵机跟什么陀螺仪配合?

楼主(2010-08-09):
要配一架250,已经决定用922
舵机
,但不知什么
陀螺仪
配合。清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恒吉管方不是说: MD922完全兼容FUTABA401和601等大部分陀螺仪。

网友B:
922 配401 这些进口陀螺太奢侈了吧..... 我原来450用KDS800 配 922 觉得还不错 250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地方装

网友C:
9G本来就是用250上最好。。用450发热量大。

网友C:
250位子小。。750比较好放。。还有国产英泰104。。小巧超轻陀螺仪。。

网友D:
gy520 ,或gp780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