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手调试电机、电调的建议!

楼主(2010-08-09):
最近总是看到新手调机时电子设备都没设置号就已经把飞机装了~结果就是“电调怎么没反映”“
电机
突然满油门狂转”等等~
这些大多是设置问题。
现在建议如下:请装好JJ却还没设置好电调的同学,请多花几分钟为了自己的安全,松动电机上的螺丝,将电机齿与大齿分离,再固定电机,确保电机于大齿没有传动而可以空转!
然后尽情地折腾电调吧,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A:
的确是好主意!

网友B:
呵呵,说的是我吧,学习了,下次拆桨吧,方便些。
其实我先设置好油门正反向的,因为带电换了一种直机模式,最小油门突然变最大油门 了,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还好我离得远

网友:
旋翼头不装不就好了,不知道你什么机型,v2要拆电机座

网友C:
支持地板,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呵呵,LS的方法我也用~
松动电机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初次装机,先不着急完全装好,先把电调和控设置好~建议新手先不要急着动手,先想好步骤,会省很多麻烦~

网友:
恩 我是把马达线反接

网友D:
最好别装旋翼头,偷懒的至少把大桨卸掉

网友E:
还是取下电机齿轮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