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 450v 用25c电池 供电断断续续

楼主(2010-08-09):
今天上午继续飞飞机,套头罩。用20c的
电池
的时候感觉一切正常。没电了换用25c的电池后明显感觉暴力一点了,但是飞了3分钟后就感觉供电断断续续的,然后
电机
一下子就停了。再推油门杆,
舵机
都有反应,就是电机不转。拆下头罩,拔电,然后再接上电池,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能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我觉得可能有以下愿意
1。电调过热?机头前下面一个板,上面是接受,下面是电调,都在头罩里面。
2。25c放电电流过大?应该不会吧,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正常飞行的。

网友:
  京商的 450v 还真没见过

网友A:
1.可能
2.决不可能

网友B:
这个飞机很好哦。可能是电调过热保护,还可能是香蕉头虚焊,松了

楼主:
也是从坛子上收的,拆了全部重新安装了一遍,感觉调的还可以,就是有点震动还没法解决。
那有可能是过热了是吧?那换到侧板上应该就可以解决了把?
过几天上图

网友C:
兄弟,总算看到你发帖了。CALIBER飞的还爽吗?
期待你的飞行视频

楼主:
很稳!
视频还得过一段时间,因为现在估计是电调太热,没法好好飞,所以还得再弄个散热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