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C不同版本使用的问题,希望有经验的能解答下,在 ...
关于10C不同版本使用的问题,希望有经验的能解答下,在线等

楼主(2010-08-09):
目前10C光2。4的版本就有3种,10CAP和10CAG是固定翼版,10CHP和10CHG是直机版。10CG直机和固定翼都能用,只能用6008HS和6014HS高速接收机,很贵……
想问下如果我用10CHG玩固定翼可以吗?
是完全不可以还是将就可以用?或者说不可以的话原因是啥?麻烦各位大大了

网友A:
其实软件都是一样的!

楼主:
软件一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只是针对性更强,操作都可以做到呢?

网友B:
应该是油门摇杆手感不同,一个是顺滑的,一个是有一格一格的感觉的,其他都一样。

楼主:
恩,謝謝LS,如果還有其他地方上有不同,請大家再補充一下

网友C:
油门手感都是可以通过换压片调整的

网友D:
固定翼油门是有疙瘩感的,直升机是顺滑的感觉!拉杆长度也不一样!

网友E:
主飞什么就买什么款式的好了,功能没啥差别。

网友F:
现在的10CP就是固定翼/直升机通吃的。

楼主:
...我就像通吃又想討個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