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尾舵机(wk-03-4)抖舵

楼主(2010-08-09):
4G6s尾
舵机
(wk-03-4)抖舵, 不是一直抖,是在某一点时,突然抖,所以现象时有时无
是不是电位器问题,能修吗?

网友A:
别修了,要么就换65块钱。
我的抖了很久了。在地面,发现抖舵的时候打下左舵或右舵,就不抖了,记得起飞前再分别打左舵右舵,好让舵机置中,不然怕起飞时旋转。
查过本论坛,对于抖舵是有一通理论的,其精髓就是抖没关系,但不能发现后不制止,防止舵机疲劳工作。

网友B:
应该不是舵机问题,看供电是否稳定??

楼主:
供电应该稳定
我怀疑是缺齿了?

网友C:
换其他品牌的测试吧!原装的是有质量问题!

网友D:
别修了!换吧!

楼主:
我已换;有时间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E:
应该是电位器问题,能修,换电位器

网友C(2010-11-10):
也能清洗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