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0-08-09):
以下陀螺仪哪个适合250直升机用
GAZ-126 双感度 锁尾 陀螺仪
英泰 E-TECH G103 锁尾 陀螺仪
KDS800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GAZ-126 双感度 锁尾 陀螺仪谢谢赐教

网友:
----------------------------------------------------------------------------------------------------
市面上陀螺仪品牌多如牛毛,性能高低相差悬殊,
新手朋友对价格很敏感,往往选择二线的产品,
结果把很多时间花在调机和改装尾变距机械结构上,
而最终效果却很难令人满意,
其实陀螺仪是耐用电子设备,轻易不会损坏,
只要你还在玩直升机,始终都会用得着的,
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是新手,就放弃高性能陀螺仪,
---------------------------------------------------------------------------------------------------
高性能陀螺仪对尾变距机械结构上的一点点虚位并不敏感,
甚至对尾舵中立点的要求也不严格,轻易就能锁好尾巴,
自动修正風向、風力變化與直昇機不同飛行姿態所產生之偏移
具有極佳的穩定性,大幅降低尾舵偏移的機會
推荐购买的产品:Futaba GY520,Spartan Quark,亚拓GP780,
这三个陀螺仪体积小,重量轻,性能高,可以应用于任何级别的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