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MAH的锂电,放电至3.8V 能冲进多少电量

楼主(2010-08-09):
问下各位同仁,你们的2500MAH的锂电,放电至3.8V 能冲进多少电量呀?

我的只能冲进1600多MAH的电量

调整大小 旋转

网友:
2500*60%=1500
很正常

楼主:
就是说LI-PO只能放出标称容量的60%的电量。

网友:
3.8V充满的话,60%的电量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说明容量基本没有虚标。
电池放电不应超过80%。

网友:
大概是1500吧

网友:
我的用UNA6大约能充进1300-1500毫安时!

网友:
放电到3.3V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放电到3.8V,相当于拿 2500mAh 的电池当1300mAh的用,其余的 1200mAh,算配重?

网友:
这可是好电池啊,很多放到3.7V空载电压,才充进去1100~1200mAH电量。

网友:
 我的车用18仔电池800MAH20C,电调保护设置3.4V,换下来的时候空载电压大概3.5V,然后从这个平台冲满,可以冲进去720-750MAH的电量。我从来不是按准确的3.8V保存,一般3.8-3.9没问题,我都是从3.5V起充,冲进去370MAH,体现出来的电压大概为3.83-3.85V。一贯的2C充电,现在60个循环左右,未见容量有明显下降,据大部分锂电厂商推荐,电池容量最好放出80%的容量会对寿命比较有利,不过3.4V的保护电压已经是我的电调可以设置的最高值了。

网友:
同意楼上。

那些只敢放电到3.8V,因而电池容量仅用一半而另一半全当配重的同学可参考一下。:loveliness:

网友:
不是有人说,大电流放电,只放的出50%到60%的电么,如果是小电流,接个灯泡啥的,能放到80%以上的哟  ,lz可以实验壹下,接个mp3啥的,放到没电,看能充多少进去呢

网友:
简单比较4个牌子的电池:
力牌的容量标贴2200宣称实际是2400MAH的电池,ACE的标称2200MAH/20C电池/:ET 2200 30C11.1V/,CL 2200 11.1V/20C电池
首先用B6保存电池项中放电到3.78V截止后,再充电至单节电压4.18V充电完成.
在3。78-4。18区间,可充入电量3S累计(力牌 2400的充入1318了,ACE的2200也充入1311),1318和1311比较起来可以认为是一样的容量,因为直机放电主要在这个区间。
另外力牌的2700 11.1V 25C的电池我充进去1560MAH.
ET的2200 11.1V 同样条件下充入 1292MAH
CL的放过一年的电池充入1208MAH
如果按楼上观点,这个区间释放的是电池60%的电量,那简单计算一下可得如下结论:
力牌 2400 25C 电池, 1318/60%=2196
力牌 2700 25C 电池   1560/60%=2600
ACE 2200 20C 电池1311/.6=2185
ET 2200 30C 电池1292/.6= 2153
CL 2200 20C电池1208/.6=2013 (因为存放了一年,所以如果加上正常电池容量损失假定90%)/.9=2237.9
分析完成,不当之处请专家指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