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5模拟器里面的飞机太“灵敏”了,这有助于实际操 ...
凤凰2.5模拟器里面的飞机太“灵敏”了,这有助于实际操控技术吗?需要调的迟钝些吗?

楼主(2010-08-09):
我用凤凰2.5练习电直,练习时感觉,这里面的飞机实在是非常非常“灵敏”,稍微一丁点舵量都有反应,分毫不差。
但我的真机估计反应不会这么精准和灵敏(华科尔4#,我还没能飞起来),所以我想请教大家:
1、用这么灵敏的来练习,是不是和真机相差太多?有没有必要调整成“迟钝”一些来练习?
2、如果有必要调整的迟钝一些,大家知道怎么调整吗?调哪些参数?
谢谢了。

网友A:
有帮助的。适应能力和反应力。

网友B:
真机也可以这么灵敏,用这么灵敏的联系悬停,上真机就会有更快的反应,有帮助!!

网友C:
我没觉得太过灵敏好,老炸机把新手的信心都弄没了,我觉得XTR挺好飞的,新手从这个开始模拟比较好!

网友D:
调得越接近真机越好!太灵敏真的会打击自己的自信心

网友E:
呵呵 问你个问题
有线传输快 还是无线传输快?

网友F:
其实适应几天就不觉得灵敏了

网友G:
习惯问题,我最早用的就是XTR,总觉得机子反应慢一拍,买来才玩了几次就没用过,反而后来的凤凰2.5用起来感觉很跟手。

网友H:
你如果觉得太灵敏,就说明你的技术尚未过关

网友I:
现在我觉得450反映很慢。炸鸡一般都是错舵和机械故障,没有反映太快了而炸的

楼主:
那我也先用XTR练练,然后再上凤凰练。我先试试。凤凰刚开始实在让人很没有信心

网友J:
调控里的D/R值和EXP值就行了。调到你自己感觉好就行了。

网友K:
要的就是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