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XXD新西达电调30A,空中突然失灵,下来后再插电 ...
问高手,XXD新西达电调30A,空中突然失灵,下来后再插电结果冒烟

楼主(2010-08-09):
如题。前天去飞我的J3 XXD 2212KV1000
电机
日冠8通接收 T6A控 电调XXD30A
舵机
银燕 轻木J3
空中飞行5分钟后 突然失去动力 其他舵机操控正常 所以没有太损失 迫降完美安全
下来后拔下电源 休息了10分钟 插上 准备试机 看看问题出在哪 结果插上电源 一加油门 电调开始冒烟 赶紧拔下电源
卸下电调后 发现有一角烧黑 有一个小集成块烧坏了
问一下高手 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是电机不好还是电调质量不好?

网友A:
是不是过热造成短路或虚焊,然后就烧了

楼主:
谢谢楼上
还有别的提示吗

网友B:
我的XXD新西达电调20A 也是这样报废的啊!!!!!!!!!!!!!!!!!!!!

网友C:
多大的桨

网友D:
XXD的很差劲 你那个是场管坏了 造成同相的上下桥臂直接短路了 电流过大所以就烧了

网友E:
XXD的很差劲

网友F:
 XXD谁用谁知道。。

网友G(2010-09-08):
我的XXD25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油门给一半可以,在大电机就腾地一声就停了,电调就不管用了,等油门退到低就有好了,怎么为什么

网友H:
一直用XXD,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啊

网友I:
XXD新西达电调虚标水分很大。30A的你就当它20A用就可以了。标称值减10-20A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网友J: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xxd30a,450用,当时正在侧飞,忽然忽然无动力了,炸鸡,看到电调冒烟,立刻切断电源,几分钟过后,想知道电调还有问题没,于是上电,郁闷的是电调电机一块冒烟了,日,最后电机重新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