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问下机电。电调,电流,怎么算它的推动力有多 ...
各位前辈,问下机电。电调,电流,怎么算它的推动力有多大?

楼主(2010-08-09):
各位前辈,问下机电。电调,电流,怎么算它的推动力有多大?
 知道个,评下,小弟谢过!!![qq]499603376[/qq]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自我感觉实力不够,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算不了,要用桨的转速和螺距以及桨的直径来算。

网友D:
我不是高手,但这不妨碍自己也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所问的这个问题确实无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关系因素太多了。跟电机的大小、KV值、电机本身效率、搭配什么浆、浆的效率、电池多少S多少C、电机浆电池三者搭配是否最佳或者较合理。。。等因素都有直接关系!要给出个理论上的计算公式,确实很难!只能用实验法去积累数据去体会它的一些大致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