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翠峰ERBAUER 18V充电曲线锯完全拆解保养记录

楼主(2010-08-09):
近日从T网上淘了一套洋垃圾,英国翠峰ERBAUER 18V充电曲线锯,不到200圆,双电单充230V,0~1800转,4档抬刀,无极调速,快速装刀,地板可倾斜,2.0Ah电池,一小时快速充。百安居就是英国翠峰的子公司,这款应该是国内某厂OEM的,贴的翠峰标。
      到手后第一感觉也就6~7成新,和卖家说的8成还是有点差距的,不禁心中一凉,拿掉电池一看屁股是07年14周,有点年头了,一个电池也是0714周,另一个是05年42周。利用余电,试锯了根木条,功能正常,决定拆开看看,磨损如何,保养一下。下面的照片是保养后拍的,比较好看了,清理前的样子比较惨,忘了拍照了。这个箱子比较大,是和充电钻2和1的,老板估计没单独的箱子了,随便发了一个。
全家福
下面开始拆解
先扣掉抬刀档位旋钮中轴上的橡胶塞,拆下一颗螺丝,把旋钮拿下来。

拆掉这面所有螺丝。

拆掉前面的4颗螺丝,取下铝合金外罩

左右分离外壳即可,有点紧,有油,慢慢撬一下。打开了,原来打开时很脏,润滑油都是黑色的,上面沾满了锯末,估计密封设计有点问题,齿轮和滑块上都是。当时满手油,就懒得去拿相机拍照了,下面的图片都是用机油和WD40清洁过的,还没有上油。

拆除上图固定铝合金结构的两个螺丝,和电机一起拿出整个机构
下图为偏芯轮结构

往复机构,发亮的地方是磨损的

电机,铜线真粗,电流够大

调速开关

可控硅及散热器

如下图,拆掉2个C型卡,即可分离机构

取下主齿轮

取下两个往复片,估计是配重用的,我不太清楚。

全部拆了

右上角那片是起抬刀功能的往复片

往复轴结构

完全分接图

用机油和WD40清洁后,用蓝色的锂基润滑脂涂抹运动机构,后从新组装,手油油的,就没拍上油后的照片了。

下面清洁充电器

想拆开充电器看看,发现螺丝是下图这样的,我那套工具里的唯独这个起子头上次拆东西搞短尖了,无奈拿出个一字的用我的百得电磨摸出个豁来用吧,手工比较差,开口不齐,凑胡用吧!

电路比较简单,18V变压器,够大够重,估计有5、60瓦的功率,整流,电压比较,稳压管,继电器,指示灯,用料很足,可惜不是开关电源的,太重了,足有3斤多。

充电管理芯片用的是CD4060,一个14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可以比较镍镉电池充满后电压会逐渐降低的变化来判断已充好,还可以计时,1小时后停止充电等功能

充电器插头是英制的,里面还有保险管,地线没接也用了个全铜的,真奢侈!

这种插头不方便,干脆换了它,翻箱倒柜找出了日本的2插插头,以前二手夏普传真机上的,正合适。

再拆电池,15节比亚迪的SC型1.2V镍镉动力电池,白色线接下面和电池绑一起的大概是个热保险,我没拆,个挺大,不像是锂电里常用的温度传感器。

这圈透明胶带不知是原厂的还是到国内二手贩子维修时缠的,太不专业了,但我看电池没修过,估计原厂的,我又把另一个电池拆了,也是这样,这里应该用电工或耐温胶带啊!

好了,到这里就拆完了,再来张帅哥质量检查员验收的照片。 “这里没擦干净哦!,返工!”

       总体来说,这个曲线锯的素质还是不错的,运动机构都是发黑加硬的,铝合金外壳加固。就这台YLJ来说,运动机构磨损不算严重,比外观好多了,重新保养后,运动很灵活,可以手拿着锯条上下运动往复轴,很轻松。能够我DIY用个好多年了。       锯东西的能力也可以,木头就不说了,那它锯了下12mm的镀锌长丝杆,很轻松。锯30X30的货架角钢也和切木板似的,一刀到底。注意要配相应的锯条,我配备了铁,铝木三种锯条。网上有很多这个锯的视频,都是tb卖家拍的,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看看。电池可能是个问题,2块电池DIY够用了,如果拿它长时间干重体力活,还是买个带电线的吧,这款也有220V直插的,省得还要等充电。

机器人俱乐部

网友:
机器人俱乐部

楼主:
有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我想下一些铝板料厚度2~6mm,最大工件尺寸长6~700mm左右,宽200mm左右,做1:16左右履带底盘。是用曲线锯倒装成个台锯?还是DIY个小台锯装个锯片铣刀好用呢?
大家下铝板是怎么下的? 本人没车床,没铣床,没雕刻机,家里也没地放大设备

网友:
这种大功率工具用电池的总觉得不顶用,没两下就没电了。

网友:
哈哈,你也上当了,这个牌子电子调速器很差,我有套冲击电钻,了一个月不到就坏了

网友:
你这个是国外退货,不是二手的,里面很新,看内部比较一般,不是什么好东西,多用用,用久了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曲线锯才是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我想下一些铝板料厚度2~6mm,最大工件尺寸长6~700mm左右,宽200mm左右,做1:16左右履带底盘。是用曲线锯倒装成个台锯?还是DIY个小台锯装个锯片铣刀好用呢?
大家下铝板是怎么下的? 本人 ...

当然小台锯好了,有条件买个切割机就行了,用密齿的钨钢锯片慢点锯,

网友:
看着还成,不过还是有尾的好

网友:
二手嘛也应该买德伟啊

楼主:
得伟DC330收不到啊,先买这个凑活用,谁有DC330 我收一个,这个就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