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油动固定翼飞机飞的时间长点?载重怎么样?新手

楼主(2010-08-09):
飞的时间长 是不是看
发动机
的 还有就是油箱 我加大油箱可以加大飞行时间的吧 载重一般能载多少? 要什么级别的飞机?

网友A:
问题不清楚,有点儿莫名其妙。C17也算油动固定翼吧,A225也算吧,那载重量可是刚刚滴。

网友B:
LZ大概练飞的时间不长,其实练习时,每个起落15分钟你就会紧张得累了!

网友C:
我的 SAITO 40 ,180CC 油箱就可飛近二十分鐘!

网友D:
刚入道时总觉得航模飞机为什么多数只能飞5-15分钟,总想飞机能飞半小时以上。后来终于明白了,飞5分钟是那么的累。想飞得轻松、留空时间长的话就飞滑翔机吧,飞到很高的时候,经常可以放下遥控,点着根烟和旁边的人聊聊天再看飞机也不迟!